按6Н6П算好的强放级,若换6N6,工作点会变,不是一个管啊

楼主(2022-01-24):
其一,工作点会变;其二,曲线间距均匀性有差异。

直代效果估计不会太好。

结论,要用6Н6П就按6Н6П设计,要用6N6就按6N6设计,最好不要混用。

类似的情况存在于绝大部分“直代”管型,各国、各厂的管直代都有一定差异,强放管差异影响较大,电压放大管差异影响较小。

不知各位“直代”前是否会阅读并对比pdf?

网友A:
我耳放上6N6更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耳放上6N6更好听。。。

这就是我的第二个怀疑,实际6N6的曲线间距均匀性是好于pdf的。

估计画pdf曲线图的老兄可能不是太认真,-10、-12、-14三条线局部明显弯曲得不太自然。所以,整个pdf的图都不一定靠谱。

网友B:
有些直代都是商家忽悠的。喜欢搜罗管子换插着玩的,有几个看得懂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直代都是商家忽悠的。喜欢搜罗管子换插着玩的,有几个看得懂datasheet

中国管跟苏联管,是移植关系。就象6N1有北京牌;上海牌;曙光牌。

网友C:
从曲线看不能直接代换,工作点跑没边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肯定能响,可能会有一种类似失真的非常好听的声音。

网友:
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抄作业没抄好

网友D:
看文字的变形可以认为是扫描时皱褶引起的。
H:37.5mA/0V/80V;N:32mA/0V/80V;
H:27mA/-6V/180V;N:27mA/-6V/180V;
H:17.5mA/-12V/260V;N:17mA/-12V/260V.
这几个点也基本吻合了。当强放管用相当好了,毕竟设计时主要考虑电压放大,再说还有负反馈可以矫正的。

网友:
这两个曲线,有很大差异么?

楼主:
一、如果设计工作点比较靠近板耗线,工作点的较大移动有造成超耗可能。

二、直代前后,在设计的工作点处,量正负半周线长度比。感觉还是别直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文字的变形可以认为是扫描时皱褶引起的。
H:37.5mA/0V/80V;N:32mA/0V/80V;
H:27mA/-6V/180V;N:27mA/-6V ...

在图示曲线簇范围内,我比划了一下,如果并管只出0.9W左右的功率,失真很低,正在琢磨扔掉负反馈,所以对线尺寸量得比较仔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曲线看不能直接代换,工作点跑没边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肯定能响,可能会有一种类似失真的非常好听的声 ...

大哥,您是不是把事情捅漏了?

烧友直代后正享受着呢,js数着票正笑开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直代都是商家忽悠的。喜欢搜罗管子换插着玩的,有几个看得懂datasheet

您比6楼大哥直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