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试修复155-A收音机问题

楼主(2022-01-25):
手里有一台155-A收音机,开机有杂音不能收台,想一边学习原理一边修复。现在遇到若干问题,求大家解惑。
1.中波室内收不到,也没有天线。我用FM发射器当电台应该可以吧。调到中波的波段。我试过,但不成功,是不是频率的原因。
2.收音机里的纸介电容容量和标称的不一样。要测量精确是不是必须拆下来。纸介电容的损坏概率有多大,这一步是不是修复的重点。
遵守以旧修旧原则,没有大拆。原来的焊点尽量不动。(焊点用漆涂过)
3.图中带螺丝的是啥,可调电容???没敢拆。

网友:
楼主如果春节期间实在手痒,建议做好如下几个工作再动手:1.拿你新买的现代收音机在房间收一下AM中波段,如果能收到几个台而且效果可以,再动手,否则再折腾也修不好。因为没信号,或者信号太弱。2.找到155电子管机子线路图,虽然电子管电路差不多,但不同型号还是有区别的。3.根据实物最好画个实物接线图与原理图对照一下,因为这么多年下来,不排除中间被维修改动过。4.最好备一套新的管子。因为老管子说不定已经老化。按照你的描述,电位器之前高放和变频管必须要有。5.备一本电子管收音机维修的专业书,实在不懂按照书上指引的步骤从后面逐级往前修。6.切忌没弄懂之前胡乱调半可调电容和中周四个螺丝。特别是中周和震荡线圈附近的电容。7.你搞过FM机子好像,不知道有没有信号发生器。有最好。8.纸介电容看起来表面封蜡脏兮兮的,端头甚至有点开裂,但一般不会坏。倒是纸壳的电解电容容易电解液干涸损坏比较常见。所以备几个22UF/450V的现代电解电容是必须的。9.有条件在楼房窗户外拉一条天线,一般4个平方8-10米铜线就可以。无法拉天线的,从不锈钢防盗窗接一根权当着天线也凑活。10.调试收音一般从短波开始,因为有的城市中波的确不行或直接没有当地强台。短波一般信号可以,特别是夜里。11维修理论不说了,看书。电子管机子有时候比晶体管还好修,因为都是搭棚的,比较直观。12,。祝你玩机快乐,欢迎入坑,顺祝新春快乐。

网友A:
手里有一台155-A收音机,开机有杂音不能收台,说明问题不大,先检查本振是否停振,我估计很可能停振了,方法是把空气双联全部旋到里面,中波时准备一个其他的收音机调到1015K以上任意频率,转动双联看看能不能收到本振信号,收到时其他收音机应该鸦雀无声。短波调到6.465M以上,方法如上。如果不起振,着重检查波段开关接触电阻,如果过大就清洗波段开关,用酒精滴在触点上,用凡士林滴在波段开关滚珠上,反复转动波段开关直至接触良好
1.中波室内收不到,也没有天线。我用FM发射器当电台应该可以吧。调到中波的波段。我试过,但不成功,是不是频率的原因。这个是制式原因,应用AM发射器或另一收音机本振泄露。
2.收音机里的纸介电容容量和标称的不一样。要测量精确是不是必须拆下来。纸介电容的损坏概率有多大,这一步是不是修复的重点。不建议折腾电容,一般不会坏,否则很容易修烂
遵守以旧修旧原则,没有大拆。原来的焊点尽量不动。(焊点用漆涂过)这一点是对的,动烙铁要三思
3.图中带螺丝的是啥,可调电容???没敢拆。回答正确

网友B:
首先看电源 清洗管座和波段开关 把所有电容都检测一遍 各线圈也要看通不通

网友:
最怕有杂音,杂者i,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C:
纸介电容测试时是否需要焊开一端与电路有关,一般耦合电容和退耦电容不需要焊开。微调电容中间那个有螺丝的是中波垫整电容(俗称配定或600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纸介电容测试时是否需要焊开一端与电路有关,一般耦合电容和退耦电容不需要焊开。微调电容中间那个有螺丝的 ...

我已经把4个电容的螺丝拧来拧去好多次了。影响不是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期的收音机调谐线圈是卧着装的,具有方向性,有时收不到台或信号微弱,转个方向就OK了,我以前修过154、1 ...

左边的蜂窝电感是中波吧。
右边的是短波电感。
我确认一下。边学边修。
应该不是方向性,屋里手机信号都是很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电源 清洗管座和波段开关 把所有电容都检测一遍 各线圈也要看通不通

电源都测量了,灯丝的,高压的都没有问题。管座和波段开关反复的拔插,物理性的接触应该很好。明天按你说的再清洗打磨一下(清洗用什么,只是酒精吗)我感觉最大的问题应是电容,断开一头测试过几个电解电容,容量差很多,明天上图再说,测电容比较麻烦,拆的比较多。线圈没问题,观察和测量的几个,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纸介电容测试时是否需要焊开一端与电路有关,一般耦合电容和退耦电容不需要焊开。微调电容中间那个有螺丝的 ...

最后一步再拆电容,拆改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里有一台155-A收音机,开机有杂音不能收台,说明问题不大,先检查本振是否停振,我估计很可能停振了,方 ...

大哥,折腾了半天,前几天还专门买了一个收音机。FM MW AM 好像懂了,又有点晕。我这收音机是不不行。

现代的短波和以前的中波一样?
我按你方法试了,不管用。
我猜得不知道对不。你说的本振,就是调谐电路和6SA7变频管没有匹配震动吧。那如果后级的电容坏了,会影响调谐吗?我是不是还从电容下手,或是再怎么弄。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修好这个收音机。哈哈。
ps:前几天测过几个大电容。滤波电容和标称不一样,差的不多。还有一个10UF的电容,差的特别多,具体值明天再测一下。

网友:
我不再解答您的问题,但我没其他意思,因为我通过您的回复发现您对通信的最基本知识都不了解,还有超外差是怎么回事您也并不明白。这种水平怎么能修收音机?建议还是把收音机放几年,等水平彻底上来之后再修,或者把机器转给其他高手代修。
上海155流传至今有如此成色实属不易,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成色,不盲目乱搞比较好。

楼主:
嗯,好的,这个收音机也是我10年前买的,一直放的没动,这次也是一边学习一边修,看来还是差的太远,那就不动了,先学习吧。

楼主:
哎呀。大哥,是啊。我这手实在痒痒啊。实在是忍不住想动它。恶补一下。再找本电子管超外差收音机的书学学。的确,这个收音机修过。多了一个电容器。改动很微小。变频管6SA7换了一个6A7P.
我一会再去看看。弄个天线。我就不信修不好
淘的旧书

楼主(2023-09-15):
从上次发帖之后一直没再动收音机,前一段不死心,学习了一些收音机基础知识和电子管基础知识,试着再修一下收音机,过程中有一些疑问,请教大神解答。谢谢。。。。。。。。

大家看图。最终整流之后得到直流238伏,我感觉除了6v6阳极电压正常,变频、检波、电压放大器这3个管子电压都偏低。
1.我画的6sq7阳极电流走向对吗。
2.画圆圈的是不是影响阳极电压的原件。
3.这几个阳极电压不是收音机不收台的主要原因。还是变频这一块和本振的问题。应该还是不起振。

电路图是电路图,实际电路感觉还是挺难分析的。不过感觉,离成功不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