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毒柜紫外臭氧灯管的臭氧是怎样产生的?

楼主(2022-01-25):
印象中,臭氧都是有高压包电离产生的,以为这镇流器除了点亮紫外管外,还有高压功能。但拆开一看与普通镇流器一样。不见有高压线圈。这臭养怎样产生的呢!

网友:
其灯管发出紫外线激发空气中的氧气就能生成臭氧。

楼主:
但网上卖的紫外灯管,有的注明带臭氧功能,有的又不带,它们区别在那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网上卖的紫外灯管,有的注明带臭氧功能,有的又不带,它们区别在那呢?

紫外线电离空气中的氧气产生臭氧,但是紫外线分几个波长段,能不能产生臭氧由紫外线的波长决定,紫外线不能转弯,所以带臭氧功能的灯管好一些

网友A:
这明显只是一个紫外线灯管驱动器,没有臭氧功能

网友:
紫外线产生臭氧,这个没问题,数量随灯有不同。

网友B:
粘来滴:
臭氧的紫外线杀菌灯和不带臭氧的有什么区别?
紫外线杀菌灯的发光谱线主要有254nm和185nm。其中254nm的是无臭氧波段紫外线,185nm是有臭氧波段紫外线。紫外线灯产生臭氧是因为紫外线灯中185nmUVD紫外线分解空气中的氧气结合产生臭氧。臭氧具有强氧化作用,可有效地杀灭细菌,臭氧的弥散性恰好可弥补由于紫外线只沿直线传播、消毒有死角的缺点。但臭氧的气味强烈刺激人的呼吸道,造成咽喉肿痛、胸闷咳嗽、引发支气管炎和肺气肿,消完毒需要开窗透气。254nm不带臭氧的紫外线灯是加入了钛和铈元素的参杂石英玻璃,二者结合可以阻挡会产生臭氧的185纳米紫外线,而保留具有杀毒能力的 254纳米紫外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明显只是一个紫外线灯管驱动器,没有臭氧功能

图片是我使用中紫外臭氧镇流器和灯管,实实在在是有臭氧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粘来滴:
臭氧的紫外线杀菌灯和不带臭氧的有什么区别?
紫外线杀菌灯的发光谱线主要有254nm和185nm。其中 ...

谢谢,长知识了。

网友:
有紫外线灯管,医院的那种,驱动跟日光灯的驱动差不多,不用高压,这个是缩小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