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现代喇叭代换老便携收音机飞乐YD04-801扬声器,要同功率声音和原来一样大

楼主(2022-01-25):
        请教一个老便携收音机飞乐YD04-801扬声器用现代什么喇叭代换好,要在功放同样输出功率下声音和原来一样大,即灵敏度差不多。之前,我换了几款小喇叭,声音都不行。
        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经验,帮推荐一下,我看网上有同样尺寸的喇叭卖,几元十几元不等,买回来怕不行,浪费钱。

这个喇叭音圈擦圈 ,并与纸盆部分脱胶,由于我没有经验,用502粘了一下,结果声音小的象蚊子。502胶现在很硬,不知怎么去除。

楼主:
谢谢回复,看着很高大上,不知道型号和价格,从哪里买。

网友A:
这个可能不行,太新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不行,太新潮了

同感,价格太贵了,8元价我都不能接受,另外也不符修旧如旧原则。但还是要感谢推荐

网友B:
建议楼主某鱼上买个二手垃圾货的配件红灯753原版的收音机(上无二厂的,后期的红灯电器厂的753是垃圾喇叭),大概20块,但要确认是飞乐4吋8欧姆的。现代的VA数太大,声音小。但是加上运费差不多也要40了。

网友:
        现在生产的小喇叭,都是磁体小,标注的功率却很大,特别是一些薄形喇叭,音圈行程严重受限,要是还像过去的喇叭那样高的灵敏度,音圈很容易打底.所以现在的喇叭都是低灵敏度的,而且是虚标功率的.
        实在需要,就尽可能选择口径相近,标注的功率比较小的,这样可能灵敏度要高一些.

网友C:
4'圆盆的喇叭不好找,方盆的倒是好找一些。
也可以用小一些的收音机喇叭代替,屁股小一些的使用没问题,音质也不会比这个喇叭差,价格也还合理。
固定时用玻璃胶试试。
https://item.******.com/item.htm?spm=a230r.1.14.148.161a2d9aVyCniA&id=657246692068&ns=1&abbucket=2#detail
你试试这个上面的8欧5W喇叭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4'圆盆的喇叭不好找,方盆的倒是好找一些。
也可以用小一些的收音机喇叭代替,屁股小一些的使用没问题,音 ...

这个链接此处省去6个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某鱼上买个二手垃圾货的配件红灯753原版的收音机(上无二厂的,后期的红灯电器厂的753是垃圾喇 ...

有个破烂上无二厂的753,却是渐浙江喇叭。

网友E(2022-03-07):
上咸鱼找,买过一款知春喇叭,音质要比这个飞乐好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咸鱼找,买过一款知春喇叭,音质要比这个飞乐好的多

价格便宜吗?灵敏度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便宜吗?灵敏度高吗?

刚看了,已经卖完,灵敏度高,磁钢要比飞乐略大一点。这款飞乐我也买过,用来替换红灯753上的小喇叭。753拆下的同尺寸浙江喇叭(是原机老喇叭),音质完好,要的话,联系我

楼主:
谢谢,我再找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再找找看。

~~好的~~~~

网友:
现在也有这种全纸盆喇叭,但是灵敏度一般没有这个高,你可以找找,价格一般也不贵,也有几元钱的,但音质估计就不好说了

网友:
这个太大了装不下吧

网友F:
我好像有2个,不知道扔没扔,回去找找看。可以送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好像有2个,不知道扔没扔,回去找找看。可以送给你

那太好了,先谢谢啦!

网友:
还有一对夏普的,昨天刚搞坏一只,晚上拍个照片你看看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某鱼上买个二手垃圾货的配件红灯753原版的收音机(上无二厂的,后期的红灯电器厂的753是垃圾喇 ...

有个二厂的753,喇叭却是浙江的。

网友G:
502流淌性大、速干,修喇叭不合适,502解胶剂貌似是丙酮。
把喇叭放香蕉水(如果有)里面泡一泡——待胶化解将纸盆、弹波、音圈分离——再粘合(百得胶就行)。
修喇叭蛮好玩的,试试吧。

网友H:
502胶水在环境温度超过摄氏40度的情况下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G:
502流淌性大、速干,修喇叭不合适,502解胶剂貌似是丙酮。
把喇叭放香蕉水(如果有)里面泡一泡——待胶化 ...

没有香蕉水,网上也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502胶水在环境温度超过摄氏40度的情况下失效。

用电吹风吹一会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香蕉水,网上也买不到。

装修建材市场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破烂上无二厂的753,却是渐浙江喇叭。

100的珠江喇叭声音比飞乐好多了。

网友F:
友友看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友友看能用不?

谢谢啦!你太热心了。我的直径是80MM,你这大了点,装不了啊!

网友:
不能用就算了,不用客气,反正我留着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