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猜管

楼主(2022-01-25):
在一些旧机上拆了一些管子,抹灰字就掉了,只有求助各位大佬来猜猜型号了

网友:
应该是110度偏转角的电视机上拆下来的。有行管;阻尼管;帧输出管;视放管...............

网友:
这些管子放一起就想起东欧的黑白电视机

网友:
电视是哪国的,电视的管子中国的都是6伏灯丝,外国的不一定。

网友:
自左向右:6P12P,6J4,6Z18,6F2,6F3,6P15

楼主:
这么牛? 真是高手!!

网友:
配不成对儿,没法用。再拆一台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