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

楼主(2022-01-25):
一套别人从大型德国收放机里拆下的收音组件,想利用作收音头用。不知这两个口是不是音频输出口?
如果不是,该从那找到输出信号?输出到功放都应有平敝线吧,见到两条这种线连接一个插座上。

网友:
这种插座输入输出都有,中间是地,两边一边输入一边输出。

网友:
楼下请回答

网友:
想起一个笑话:老师让学生辨别生物,学生们脱了鞋子,问老师,你能根据脚辨认出是哪位同学吗?

网友A:
大概:左边的是输出,右边的是线路输入,长时间不用,记不得具体接线了。
不行就用笨办法:看看用的什么IC,再根据IC原理图找到输出端。或者直接用放大器的输入端去找输出端。有示波器就更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左边的是输出,右边的是线路输入,长时间不用,记不得具体接线了。
不行就用笨办法:看看用的什么IC ...

兄弟, 立体声机的。如果是输出;是否左右各两线为左右声道?下面各有两个英文,不懂。

网友:
右手边那个是“对录”,就是翻录磁带。现在说是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