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喇叭阻抗曲线真是这样,我不认为五极管强放级仅靠负反馈就能压住失真

楼主(2022-01-25):
隔壁坛借了两个图,频率20K时8欧喇叭阻抗差不多有70欧,反射到6P14的板极负载,都偏离标准值多少了?哪怕频率5K时,喇叭阻抗也高达30欧。

我认为这种情况下,仅靠负反馈,不论失真还是输出功率,都是稳不住的。

但事实的情形是,仅靠负反馈依然响得不错,我就纳闷了啊。

大家来解答一下我的疑惑吧。谢谢

楼主:
老书挺好的,简单几句话完事,能理解的理解,无力理解的背结论

网友A:
我是这样认为的:在谐振点之外的区域,喇叭不再是纯阻,后级负载线也就不再是线,而是一个椭圆。具体失真还是要靠仪器测定,我就不瞎吹水了。

楼主:
三极管内阻小,输出靠恒压那边,如果石OTL能对付喇叭的阻抗曲线,那么三极管也差不多能对付。

而且板级阻抗大些,通常三极管输出的失真还能小点。

所以,三极管输出的事,我能想通。

五极管就讨厌了,内阻大,输出靠恒流那边,特性和石OTL是反的,一定范围内,阻抗飘大,喇叭上电压还能更高点。

总之,五极管输出的事,没想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认为的:在谐振点之外的区域,喇叭不再是纯阻,后级负载线也就不再是线,而是一个椭圆。具体失真还 ...

所以,总结论,非科班,没项目,没经费,我这类吃瓜群众可以洗洗睡了,不可能研究明白个啥的,能够响,乐呵乐呵也就行了。

这才是矿石收音机的初心,响了就行,乐呵第一。

网友B:
《求推荐个功放管型号》48、50、59、73楼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推荐个功放管型号》48、50、73楼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53665& ...

您也是个爱研究的人

网友:
这是喇叭的裸测电声曲线,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的谐振峰结合感抗和机械响应特性的曲线,实际上装箱之后会被箱体的空气阻尼牵制均衡,并有无源分频器均衡分离各频段的能量由不同单元输出,对于高响应的部分可能还要用电阻泄去一些,这也减低了灵敏度,但尽可能的做到均衡还原。
这也是箱体有些类似于电子管功放,做响易,做精难,看似好做实际最难的原因,也是因为如此,一颗频响及音色做到优秀(完美是遥远的)的全频单元可遇不可求的原因。量产不能靠撞运气吹牛逼,对经验与器件性能的把握以及相关工艺设备的积累,是各路洋品牌的不传之密。
类似于示波器的方波响应,要还原一定频率的信号,电路频响与还音器材响应介质的机械刚性与质量惯性的比需要极大,电路得益于器件的进步已不再困扰,在耳机尺度上的振膜材质也容易做到,碳纤维布和卤磁刚出世不久就被拿去开发扬声器,甚至为减轻震动质量选取功率质量比更大的铝带绕制音圈,可见人类对喇叭材料的渴求,即便有了以上种种措施,调校之路依然漫长,所以一套优秀的末级还音器材即便在当下的工业制造背景之下依然奢侈的很。完美只能仰望,却是难以到达。
手机输入法有问题,有错别字,见谅。

网友:
请注意,改善与解决的差异,负反馈的引入是改善放大器的性能,而不是解决喇叭阻抗特征的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大师,认真学习领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