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黄蜡管会防短路?

楼主(2022-01-26):
这个上面说的

网友:
      发光管的反向耐压是很低的,反向时发光管不亮,电流白白消耗在电阻上,加了1N4007后,功耗大约减小一倍,与电褥子调温的情况相似,用数字万用表能够很方便地测出电流。

网友A(2022-03-13):
引用 网友B:
我总结一下,就是原图上的led灯和电阻,把电阻换成10-22M,然后并个104的电容,然后led负极那边加个4148 ...

      1N4148是反向并联在LED上的,构成反向电流的通路。用105电容限流需要有达到约60mA的用电量,如有其他负载当然可以,这里仅一只LED做指示灯用,消耗那么多电流是不必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大了解,如果有个简图那就一目了然了,再说1M电阻好找,10-20M有点难找,104聚丙烯电容能否用105来 ...

      电容可以在103-104之间选择,不宜再大。22M电阻和电容淘宝上都好买,当然手头有就更方便了。指示灯原电路见1#楼主的照片,电容并联在电阻上,电阻要换阻值更大的;1N4148反向并联到LED上。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007加在那个位置?是电阻这一边还是led的另一个脚?

      加在LED的另一脚,这样在结构上与电阻一侧对应,便于套黄腊管。加了1N4007后,电阻的温升会明显降低。
      这种指示灯电路被广泛采用,电阻一般为200K,电流约1mA,如果长期接电,一年约耗2度电,所以我推荐使用电容限流。

网友(2022-02-09):
引用 网友A:
这种指示灯l里应该串联一个1N4007,否则不但功耗大,而且影响电阻与发光二极管的寿命,因为指示灯大 ...

串入4007,个人认为乃画蛇添足。功耗基本在电阻上。加与不加影响不大。这个很容易理解,用电流表一量两种状态马上见分晓。

网友:
玻璃纤维编制管,为什么不绝缘?

网友:
不但绝缘,而且耐高温呢。

网友:
难道黄蜡管不能防短路吗?

网友:
黄蜡管不防短路那拿来干嘛?

网友:
用在这里,从性价比、便利性来说,黄腊管是首选,绝缘,不怕热。难道不是为了防止短路么?

网友:
为什么吃饭后就不饿了。

网友:
耐高温,塑料的一化就短路

网友:
指示灯如果用阻燃的热缩管更好,缺点是价格比黄腊管贵。

网友:
黄腊管是传统的耐高温绝缘材料,在电动机、配电柜、电子管扩音机等工频低压电器中应用相当广泛,比热缩管价格低廉。

网友:
多一个    卖点哦

网友A:
      这种指示灯l里应该串联一个1N4007,否则不但功耗大,而且影响电阻与发光二极管的寿命,因为指示灯大多是长明的,当然最好是用电容限流。现在套管大多是玻纤的,黄腊管很难见到了。

网友:
因为黄腊管是绝缘材料,所以防短路。

网友:
       顺便再说几句,为了进一步提高电源指示灯的效率,可用104/630V的电容限流,电容上并联1M的洩放电阻,发光管上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这样即使长期接电也几乎没有功耗,而且发光管亮度更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指示灯l里应该串联一个1N4007,否则不但功耗大,而且影响电阻与发光二极管的寿命,因为指示灯大 ...

电容限流怎么限?加二极管给LED供电?开玩笑吧?二极管相当于一个稳定的0.6V降压器件,限不了流的好吧?LED工作电流一般在10-20mA,用电阻是最简单还经济实惠的

网友:
      电容限流的方法见17#。
      加1N4007不是为了给LED供电,是为了截止LED反向电流造成的无谓功耗,详见2#。LED(红色)正向导通发光时压降约1.8V,其余都在电阻上,效率很低,所以我推荐用电容限流。

网友:
为什么黄蜡管会防短路?这话题好像跟“为什么大米饭能治饥”一个道理

网友:
黄蜡管就是专门拿来防短路滴,绝缘耐高温,经常可见到各种电热制品上的套管,都被烫得成棕色还性能不变

网友B:
4007加在那个位置?是电阻这一边还是led的另一个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在LED的另一脚,这样在结构上与电阻一侧对应,便于套黄腊管。加了1N4007后,电阻的温升会明显降 ...

电流限流又怎么弄,可以画个图吗,不是很理解,我见很多排插就是只有电阻和led两个零件而已。

网友A(2022-03-11):
引用 网友B:
电流限流又怎么弄,可以画个图吗,不是很理解,我见很多排插就是只有电阻和led两个零件而已。

      电容限流见17#,补充一下:电容由于容量很小,与它并联的泄放电阻可以用10M-22M的;RED上反向并联的二极管可以用1N4148,这样就免除了限流电阻的功耗。LED灯泡大多采用类似的电路,这样改制的指示灯电流约6mA,比原来亮多了,功耗还降低了许多。
      产品都是LED串联电阻,LED承受反向电压时处于击穿状态,不但不发光,而且有功耗,直接影响它与电阻的寿命。产品这样做,是因为简单有效,可以降低成本,厂家不必心疼用户的那点儿电费。我们爱好者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家里的指示灯往往还不止一个,所以有必要改动,真真是牛刀小试,还直接可以见到经济效益。如果仔细挑选LED,用630V103的电容也能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限流见17#,补充一下:电容由于容量很小,与它并联的泄放电阻可以用10M-22M的;RED上反向并联 ...

还是不大了解,如果有个简图那就一目了然了,再说1M电阻好找,10-20M有点难找,104聚丙烯电容能否用105来代替?如果有个限度范围就好了。这样可以找废旧品来利用。不过你也是很尽心解答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可以在103-104之间选择,不宜再大。22M电阻和电容淘宝上都好买,当然手头有就更方便了。指示灯 ...

我总结一下,就是原图上的led灯和电阻,把电阻换成10-22M,然后并个104的电容,然后led负极那边加个4148,对吧,我见很多美的电饭锅就是靠105并个1M电阻来代替变压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黄腊管会防止短路,所以黄腊管就会防止短路,就这么简单。。。。。

25楼正解,, 标题又映入另一个话题限流指示灯用什么方法限流损失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N4148是反向并联在LED上的,构成反向电流的通路。用105电容限流需要有达到约60mA的用电量,如有其 ...

度娘看到电路图了,那个103电容的泄放电阻是2M好还是多大比较好呢?

网友B:
度娘上的RC电路之前还有一个100欧的电阻。别的和你说的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度娘上的RC电路之前还有一个100欧的电阻。别的和你说的一样。

      泄放电阻阻值越大越好,因为指示灯是长期接电的,泄放电阻会产生功耗。由于指示灯的电流很小,那个串联电阻就省略了。这样的指示灯电路经过长时间使用,实践证明是高效、可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泄放电阻阻值越大越好,因为指示灯是长期接电的,泄放电阻会产生功耗。由于指示灯的电流很小,那个 ...

那现在确定零件是电容103,泄放电阻10M(或多少最省电).二极管是玻璃的4148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现在确定零件是电容103,泄放电阻10M(或多少最省电).二极管是玻璃的4148是吗?

      是的。元件选择还有技巧:LED要精心挑选,小电流时亮度往往会差别很大;1N4148有些水货内引线易断,要选较好质量的,为放心可用1N4007,捡一个双U节能灯头就能拆出好几个;如空间允许,直接用两个LED反向并联,效率更高。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元件选择还有技巧:LED要精心挑选,小电流时亮度往往会差别很大;1N4148有些水货内引线易断 ...

good,别的都有,就是泄放电阻这么大的没有。有空时改造一下插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容限流见17#,补充一下:电容由于容量很小,与它并联的泄放电阻可以用10M-22M的;RED上反向并联 ...

這樣多加了兩個元件,體積也不小,不如一個IN4007的方法好。反向並聯也沒有什麽用,反正LED反向擊穿只要不過電流也沒什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限流怎么限?加二极管给LED供电?开玩笑吧?二极管相当于一个稳定的0.6V降压器件,限不了流的好吧?L ...

用的是電容的容抗限流,220V時,一般可以按1uF 限流60mA來算,意思就是短路情況下,最大電流也只有60mA。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樣多加了兩個元件,體積也不小,不如一個IN4007的方法好。反向並聯也沒有什麽用,反正LED反向擊穿只要 ...

      在电阻限流的情况下,串入1N4007可以使功耗减半,这无疑是最简便的方法;反向并联1N4007是在电容限流的情况下,这样可以免除LED反向击穿状态产生的功耗,同时还能延长LED的寿命。

网友(2022-04-15):
串联的电阻会发热,发热会高温,黄腊管不仅能绝缘,还能耐高温,用在这里是不二选择。

网友:
指示灯限流电阻工作时会发热,极端状况时的温度会高到熔化塑料套管,而黄蜡管的耐温指标比普通塑料套管要高一些!当然你那个广告图中的说辞免不了有一些夸张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