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反馈可造成偏压改变?

楼主(2022-01-26):
如第一图,如果持续施加一个不对称的周期波,那么电容上会出现直流电压。

如果给电压放大管输入一个持续的标准正弦波,无负反馈时,强放管将输出一个不对称的周期波。

负反馈作用下,为了让强放管尽量输出对称的波形,输入给强放管的将会是一个不对称的周期波,和第一图同理,耦合电容上将有直流电压变动,故栅偏压改变。

如果输入给电压放大管的是节目信号,那么趁着播音员讲话的间隙(无信号),耦合电容上的直流电压(变动部分)便已通过直流通路泄放,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耦合电容容量取得越大一些,这种影响就越弱,事实上会弱到难以察觉。

以上纯属我瞎琢磨的,不知对不对,请大家谈谈吧,谢谢。

网友:
没有负反馈的时候,输出变压器次级的信号虽然不对称,但是没有直流分量。因为变压器是一个带通滤波网络,初级的DC分量过不去。

网友:
分析电路,要考虑直流电路与交流电路。直流电路中电容是无法流过电流的,所以直流电路中,相当于断路。
而交流电路中,电容是可以通过一定频率之上的交流信号,相当于电流直通。放大管的栅压在直流状态下,是基本稳定的。而在交流状态下是随信号变化的,否则,栅压不变-屏流不变,如何放大信号?至于负反馈是将输出端信号引入到输入端,相位相反,抵消掉一部分输入信号。由于放大器只放大交流信号,对直流信号则不予放大,所以,负反馈信号在直流状态,是不变化的。也就是说负反馈电路不影响偏置栅压。

网友A:
楼主所思考的这方面问题,《电子管放大器》第三和第四版有深入分析。

电容耦合会带来响应中断(原书称为blocking),而原因是因为管子出现过载。如果没有过载出现,就不会造成问题。

耦合电容越大,这种响应中断时间会越长,即问题会越严重。

楼主:
各位大哥,我基础太差,都晕了。

一步一步捋捋。

第一步,先不聊电子管,只说图一,电容上面有没有直流电压?我试验了,有。

把直流电压表并在电容两端可以观察到。

第二个问题:在功放机输入端输入标准正弦波,有负反馈时,加在强放管栅极的电压信号是否上下半周对称?

个人认为,不可能对称,就是负反馈故意弄的。

第三个问题:耦合电容与接220V电源那颗电容有啥本质区别?为啥耦合电容上就不能有直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思考的这方面问题,《电子管放大器》第三和第四版有深入分析。

电容耦合会带来响应中断(原书称为 ...

老师,过载啥意思,我不太懂,是不是有正栅和栅流了?

那耦合电容肯定有不小的直流电压了,这都接有二极管了

网友:
为啥耦合电容上就不能有直流电压?
好像没人说过,耦合电容上不能有直流电压,有没有直流电压都可以工作呀!电容是隔直通交,是直流电流不能通过电容器。(理想电容,不讨论漏电流)

网友:
如果把直流概念重温一下,就会比较明白。直流分稳恒直流和不稳恒直流。对于电子管来说,理论上无论是栅极还是屏极,无论是静态和动态,都是直流,只是在有交流信号下,是一种叠加了交流信号的直流电而已。

因为我们需要的是放大的交流,所以需要用电容或者变压器把交流“过滤”出来

对于第一个图,输入一个不对称的交流,电容输入端因为负半周峰值比较大,就表现为负电压,用表测量会表现出“负直流电压”,因为电容的充放电作用,后面的负载电阻得到的依然是对称交流电。

所以第二个图输入到栅极的交流信号,依然是一个对称的交流波,不是一个“负电压的交流波”

楼主:
我不光电子基础差,语文水平也低,话也表达不清楚。各位还这么热心帮助我,非常感动,认真学习大家回复的内容。

我想,语文差,就要多画图,所以我又补了个图,希望能表达清楚我的意思。

再次感谢大家的指导。

楼主:
如果有内阻很大的直流电压表,跨接在耦合电容两端,有负反馈和无负反馈时,读数会有差异。

网友:
自激了吧,负反馈变成了正反馈。

网友:
怎样正确选取栅偏压
    在低频放大器里,电子管的栅偏压用得不适当,信号就要产生非线性失真。可用下述简单方法测试。在电子管屏回路里串联接上一只毫安表,在栅极输入一个稳定低频信号。如栅偏压合适,电子管屏流不会改变,因而毫安表读数也不会变动。若接入信号毫安表读数增大,说明栅偏压过高,应该减低。反之,电表读数减小,说明栅偏压过低,应该增高。栅偏压由增减阴极电阻Rk来改变,可先将Rk换成阻值适当的可变电阻,待选定适当的栅偏压以后,再用等值的固定电阻代入。如果不用毫安表,可以在阴极回路里接上一只适当的直流电压表来代替,接法如附图虚线所示。(王萍译自苏联“无线电”杂志)

网友:
认识一下栅负压:

    我们先设想一下象图1那样没有栅负压的情况。当输入信号Ug是在正半周的时候,栅极为正,阴极为负,这时从阴极放射出来的一部分电子就会被吸向栅极——产生栅极电流Ig(电流的方向是和电子流的方向相反的)。当这个电流流过栅漏电阻Rg时就产生电压降U'g。这个电压,从图中可以看出,是栅极端为负,阴极端为正的,正好和原来的输入信号电压Ug方向相反。这样,实际加到栅极和阴极之间的电压就等于真正信号电压Ug和U'g之差,即Ug-U'g。这种现象在输入信号越大时,就越显著。由于实际加到栅极上的电压和真正输入信号电压不同(见图1乙),那么电子管输出电压的形状也就和原信号电压不同了,就产生了所谓“失真”。
    另外一个原因是当电子管产生栅流时,它就要吸收上级电子管的输出功率,大大降低了输入阻抗,使上级电子管负载阻抗降低,因而减小了放大量。上级如果是高放或中放时还将降低其调谐回路的Q值,使选择性降低。
    如果加上了栅负压,使输入信号在任何时候都不使栅极比阴极正,那么上述的栅极电流就不会产生(见图2乙)。
    怎样加上栅负压呢?最简单的办法是在输入栅电路中串联上几个干电池,如图2甲。这个办法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做起来很不方便。电池不但体积大,而且经常要调换,所以一般都不采用。下面介绍几种常用的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光电子基础差,语文水平也低,话也表达不清楚。各位还这么热心帮助我,非常感动,认真学习大家回复 ...

你这两个电路图栅极都不是负压,而且还出现了正偏压,绝对的错误,要么就是自激了。

网友:
再来认识一下负反馈:
放大器中的负反馈
   在放大器中,常常利用负反馈(或叫负回授)来提高各项质量指标,例如减小失真,降低噪声,提高放大器的稳定性等。现在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什么是负反馈,谈谈负反馈为什么能够起到这些作用。
    为什么要并联一个电容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图1的放大电路。在阴极电路中接一个电阻RK。流过电子管的直流电流在RK上产生一个电压降,因而使栅板电位低于阴极电位。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种取得负栅偏压的方法。 但是,为什么要在RK上并联一个电容器CK呢?
    我们试把开5关K打开,不把CK接到电路内,看看电路的工作情况是怎样的。
    设在放大器的输入端加一个交流信号电压Ui,如图2中的曲线1。在信号向正半周变化时,屏流逐渐加大,RK上的电压降逐渐加大;信号向负半周变化时,屏流逐渐减小,RK上的电压降逐渐变小。
所以栅偏压不是一个固定数值,而是随输入信号作相应的变化,如图2中的曲线2。由图2可见,实际加在电子管栅极和阴极间的交流电压Ugk(曲线3)是外加信号电压Ui减去RK上的交变电压分量UK,比原来的Ui的幅度减小了。所以实际得到的屏流变化(曲线4),也比栅偏压为固定值的屏流变化(曲线5)小了。与此相应,电子管的屏压变化(它就是输出电压)也变小了。
    在这个例子中,将输出的一部分电压UK再加到输入端,和输入信号一块起作用,就叫做反馈。在这个电路中,反馈电压UK是削弱输入信号Ui的作用,使得放大器的有效输入电压Ugk小于原来的信号电压Ui,从而使输出电压比没有反馈时减小,因此,这种反馈就叫做负反馈。反之,如果反馈电压是增强输入信号的作用,从而使输出电压增大,那末,这种反馈就叫做正反馈。从另一方面看,上述电路中的反馈电压UK是和屏流,也就是输出电流成比例的,所以叫做电流反馈。
    在许多放大电路中,为了不使输出电压由于RK上产生的负反馈而减小,就在RK上并联一个很大的电容器CK。CK对交流电流的阻抗很小,相当于把电流的交流成分短路了。所以在RK上的电压降就基本上保持不变,建立起固定的栅偏压。由此可见,CK的作用是不使电路中产生负反馈,保证输出电压不致减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光电子基础差,语文水平也低,话也表达不清楚。各位还这么热心帮助我,非常感动,认真学习大家回复 ...

有反馈时,之所以出现异常的栅极dc电压,除了我前面说的之外,还有一种机理。而这种机理,也是起源于你的机子有管子出现过载。

由于你的电子管放大器在极间采用rc耦合,并施加了大环路负反馈,把这个耦合电容也包含在负反馈环路之内。

当输出级出现过载,比如正半周形成限幅,前面管子检测到输出信号不足(其实是获得更大的差动输入信号),于是,这只管子会全力加大输出电压,令耦合电容充了大量的电荷。限幅期间就是一种blocking即响应中断。

待输入的信号过去、脱离限幅后,电容在信号后半周时间里,已充的电荷得不到及时释放(因为限幅期间充得过多,现在后半周时间放电速度跟往常一样,所以放不完),因而形成dc电位的异常表现。

所以,原因还是有管子过载。我前面提到《电子管放大器》一书在分析Mullard 5-20功放电路时,有类似的分析(他分析的是输出管阴极电容不宜取过大容量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光电子基础差,语文水平也低,话也表达不清楚。各位还这么热心帮助我,非常感动,认真学习大家回复 ...

因为没有具体负反馈示意图,也不好确定栅极增加了2V原理

一般情况,后级功率电子管阴极对地接个小阻值电阻,作为直流负反馈,达到稳定屏流。如果没有这个电阻,栅极阴极都处于0电位,此时屏流比较大,需要降低一点屏压来减小屏流,降低屏级发热功率,不至超载。当阴极接上负反馈电阻之后,抬高了阴极电位,栅极相对阴极就是负压了,屏流越大,这个负压就越大,就使屏流降低的越多。阴极电位抬升,会使栅、阴电位都升高,栅极会出现小电流,这个小电流会使栅极电位不能抬升的那么高,也就是说2V电压是栅极电阻“下拉”后所“剩余电压”,而不是因为负反馈想要得到的电压,这种直流负反馈,属于简单的所谓“自继栅压”

网友:
如果电路让我设计,为了自继栅压的稳定,我会去掉栅极那个大阻值电阻,用个电感代替,让栅压永远是0.说个玩笑话,主要是便于好理解

网友:
看了半天没弄明白是什么问题。
有一个问题先要明白下,就是电压,一般电路上的电压是相对的,一个节点对应不同的基准会有不同的电压。
比如:阴极自偏电路中的栅-阴间的电压,对0V电源来讲,栅极电压是2V,阴极电压是5V,电子管的栅-阴偏压就是-3V。

网友:
左边的电路,信号源产生的是纯的交流信号,就是对称的正弦波,要获得不对称的波形,需要叠加一定的直流电压。
右边的电路,没有信号时,放大器阳极本身就处于一个比较高的直流下,有了输入信号,输出端得到的是叠加在阳极静态电压上的交流信号,比如,阳极静态电压是200V,输出的纯交流信号峰-峰值是10V,这样阳极输出的电压是在190V-210V之间周期性变动的,如果需要得到交流信号,可以用隔直流电容或输出变压器。
倒是这个输出变压器要注意,如果直流的电流比较大,会造成铁芯直流磁偏,会缩小变压器的动态范围,造成输出信号电压降低、失真(波形畸变)。
直流的偏压对电容的影响不大(叠加最大值不超过电容的击电压)

楼主:
正在根据各位的意见学习理解,非常感谢,之前肯定是想错了

网友:
没看懂楼主的负反馈是哪儿来的,楼主画的有负反馈和没负反馈的图是没有区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