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灯丝断了可用高压法修复吗?有没有成功的先例?

楼主(2022-01-26):
用高压打火法能修复灯丝断路吗?有没有成功的例子?

网友:
有时可以,用好久又是一回事了。

网友:
极间有杂杂,可以一试

网友:
我感觉即使焊上了也可能是虚焊。。不可能比原来点焊得要牢固。原来也有这个想法,,后来想想还是算了。

网友:
很久以前在老书刊上看过,利用高压打火接通灯丝,但要注意安全!因手头无此类管子,故未实验。

网友:
可以自己试试,但高压输出最好接一个储能电容以便于高压接通瞬间大电流将断点烧熔一起。

网友:
得用高压电容,高压电源可能不行

网友:
当年用高压打火接显像管灯丝,无一例成功。

网友:
以前有个收音机, 功率管50B5时好时坏
把灯丝接110V烧了一会儿,就好了
个例,不存在普遍性

网友:
下手前先烧注香,一叠纸钱。可以提高成功率。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我准备抽空实验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我准备抽空实验一下

记得先烧柱香

网友:
我碰过黑白显像管灯丝,成功过,不过用多久不知道了,机器是朋友的,没几天就换彩电了

网友:
电子管灯丝电流大点通的概率为零,N年前17吋显象管点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