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2-01-26):
充十分钟左右就变绿灯,然后活动活动重新插一下插头又能充一会儿,经常反复这样,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接触不好?

网友:
电瓶老化或插头接触不良

网友:
充电器的问题很小,很大可能是电瓶不行了。

网友:
你这不是正常操作么,电池充电过程中电流减小到一定程度充电器就转灯,等你拿掉充电器,电池端电压回落,插上电流大于转灯电流,又能继续充电,直到转灯

网友:
电瓶不行了,老化,该更换了。

网友:
电瓶废掉了,一冲就满,一用就光。。。

网友:
充电器可以单独测试,没问题的话,多半是电瓶老化了。

网友:
可能是插头接触不良

网友:
电瓶老化,可以加蒸馏水试试,不过容量恢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