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台直放ta7642收音机

楼主(2022-01-26):
按这个图做的
就是不知道为啥选择性如此差,可变电容转半圈都是中国之声,在客厅完全没有信号听不到任何电台。
有提高的方法吗?

网友A:
把R2改为20K,选择性就好了

楼主:
我觉的这东西太拉了,有没有ta7642+lm386的收音机电路图,麻烦大神发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的这东西太拉了,有没有ta7642+lm386的收音机电路图,麻烦大神发一下

不用LM386的我有,还成功了

楼主(2022-03-26):
博士牌收音机这个套件淘宝上有,我自己按着图做了一下,声音不错还算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R2改为20K,选择性就好了

请教:我的收不到台,如何提高灵敏度?

网友:
等同于TA7642,但是LM386的最低电压是4V。

想使用两节电池的版本,还是选TDA2822的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我的收不到台,如何提高灵敏度?

TA7642的灵敏度还是可以的,如果还要提要灵敏度,可以选用长磁棒(例如20cm长的),使用空气双联,使用多股李兹线,这样可以提高Q值,信号强度也要高不少,声音小后级可以加功率放大,例如LM386.

网友:
现在中波信号不好,最好放到窗口试试

网友C:
这个得看买到的7642是啥货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看买到的7642是啥货色

这个还有假的?

网友(2022-04-25):
引用 网友A:
TA7642的灵敏度还是可以的,如果还要提要灵敏度,可以选用长磁棒(例如20cm长的),使用空气双联,使用多 ...

磁棒线圈是3股沙包线,受机壳大小限制,无法加长磁棒,空气双联也无法安装。
我的这个是个套机散件,淘宝买的,机器是全集成线路的,调频调幅2波段,CD9088+TA7642+TA2822
好奇,后来又买了一套同样的套件,安装后,中波可以接收了,这次的套件的磁棒线圈是单股漆包线绕制的。

现在还是没有把前面的这台中波弄响,问过卖家客户,要我把机器寄回去他们帮弄响,寄回去的邮寄费,已经够再买一套了,而且也达不到自己动手的目的。我不是要一个收音机,而是要自己安装收音机并且使它达到应有的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看买到的7642是啥货色

我也有这个怀疑,可能真是7642的质量有问题。
您有好的品牌介绍吗?

网友:
mk414或者mk848或者ys414这些都是真品

网友:
听说要调100K电阻,要1兆欧。

楼主(2022-12-30):
调电阻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
是你做的不好 哈哈。。加油! 看看lc回路

网友:
调谐线圈改成双回路,选择性就能提高。

网友:
调试得当,TA7642的灵敏度和选择性表现都很好。一方面是输入端线圈用次级或抽头,或用小电容耦合;另一方面供电电压很重要,0.9V左右,但是最好根据收听情况实际调整(可串电位器调整电压到效果最好)。

网友D(2023-03-11):
引用 网友B:
请教:我的收不到台,如何提高灵敏度?

把你的电路和成品晒出来,坛友才能帮你找了原因.

网友(2023-05-26):
引用 网友D:
把你的电路和成品晒出来,坛友才能帮你找了原因.

谢谢你的提议。
成品现在一下找不到,我先把电路发上来吧,我估计是TA7642性能不好,因为我把机器拿到离发射站大约3公里的地方,就能正常收到这个电台发射的节目。
这个套件十多元钱,如果单独买TA7642,也要花不少钱,感觉性价比不高。所以就没有再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