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灯丝电压的探讨

楼主(2022-01-26):
以电子管灯丝电压6.3V为例,大家一般的做法是接交流6.3V。但是有一些原因有的朋友做机器的时候使用直流为灯丝供电,使用的直流电压也是6.3V。我认为这样不合理,我的观点是直流灯丝供电电压应该是正弦波交流电压的有效值,应该是6.3乘以根号2除以2等于4.45V。
在这里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据说这个6.3伏交流的时候也是有效值,具体我也不懂,

网友A:
所谓的6.3V本身就是有效值。在加热效果上跟同数值的直流电是一样的。我们一般用万用表测量的交流电电压都是有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6.3V本身就是有效值。在加热效果上跟同数值的直流电是一样的。我们一般用万用表测量的交流电电压都是 ...

明白了,茅塞顿开!万用表测量交流的时候会经过整流,测得的交流电压已经是有效值了。

网友:
如无特殊说明,交流电的标称电压,即为有效值。例如:我们常用的市电220V,它的峰值约为311V。

网友:
无论是交流还是直流,保证加热功率一致就行了。6.3是有效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6.3V本身就是有效值。在加热效果上跟同数值的直流电是一样的。我们一般用万用表测量的交流电电压都是 ...

加热效果不一样,交流加热相当于脉冲能量,灯丝温度会忽高忽低。

网友:
交流6.3v本来就是等同于直流6.3v的有效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热效果不一样,交流加热相当于脉冲能量,灯丝温度会忽高忽低。

灯丝本身有热容,就像滤波电容一样,会平滑掉这个瞬时功率的变化。

网友:
但是电池管灯丝热惰性小,根本不可能工频点灯。甚至专为AC供灯丝设计的26,有着1A的灯丝,也有烧友反应根本不能AC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热效果不一样,交流加热相当于脉冲能量,灯丝温度会忽高忽低。

灯丝有热惰性,阴极也有热惰性。否则旁热管子我们会听到很强烈的交流声。

网友:
电子管灯丝电压好多是按照蓄电池的电压系列设计的,所以应该是直流电压,不管是那种供电都是一样的。

网友:
6.3就是有效值。

学习一下有效值的概念和定义。

网友:
上海科技版《电子管手册》4J1S
曙光《电子管手册》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多年前就探讨过,当时炒得一塌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懂就不要装,乱扯一气。

你到底玩过没有,没玩过闭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丝有热惰性,阴极也有热惰性。否则旁热管子我们会听到很强烈的交流声。

X射线管灯丝加热交流不同频率,管电流稳定性都有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丝本身有热容,就像滤波电容一样,会平滑掉这个瞬时功率的变化。

那你也会知道滤波电容不可能完全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嘴不怂,请教大师,哪本书上讲的,还是实际中遇到的?大师说道说道,可好?

为啥告诉你,你给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师您不仅有才还有财!

一边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