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711-3声音问题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22-01-27):
我有一部红灯711-3电子管收音机,正常使用声音很好,忽然低音部分缺失,声音有点尖,查过高低音周边电容没有问题,请教是否输出变压器有问题?输出变压器并联的4700p电容有没有影响?拾音的时候也是如此,声音发尖,但是调整高音,低音旋钮有反应,音量大小也正常

网友:
这个高频旁路电容是有影响的,是不是这个原因就不好说了。

网友:
6p1   3脚电解电容坏了。

网友:
查查4700P电容估计是容量失效引起的。

网友A:
先更换电子管和扬声器,因为此机蜡质电容和电阻不怎么爱坏,如果说问题就此解决也就免去了对机芯零件的一通折腾,如不行,重点检查6P1阴极电解电容,4700PF电容作用是消除振铃,对高频有衰减但影响不大(调幅广播音频上限4.5K,它的截止频率6.8K,如果拾音才能感受到),不应作为优先考虑对象,就算它损坏,最基本的低频成分还是要有的,因为这符合傅立叶变换相关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更换电子管和扬声器,因为此机蜡质电容和电阻不怎么爱坏,如果说问题就此解决也就免去了对机芯零件的一通 ...

先换喇叭试试

网友:
对,主要害怕线圈被卡死,这样肯定就没有低音了

楼主:
好的,多谢各位老师,提前给你们拜年了

楼主:
给各位老师汇报一下,问题解决了,6p1第3脚的电容没有坏,是6p1第三脚接触不良,用止血钳用了一下力,就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6P1的阴极电解电容不良会不会产生交流噪音?

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