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替换问题

楼主(2022-01-27):
最新在维修示波器过程中发现2SA1738三极管损坏,想买元件,但是网上没有卖的,想问一下各位老师这个能用常用的哪个管子替代呢

网友A:
网上卖家少,不是没有,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卖家少,不是没有,很便宜。

谢谢,这个信息很有用,但是我手里只有一些常用的管子,想知道代换原则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信息很有用,但是我手里只有一些常用的管子,想知道代换原则是什么样的

2SA1738
2SA1763、2SA1764

2SA1462
怕是你手头的PNP管子没有如此高的频率参数吧

网友B:
三极管曲线具有AGC特性只能用原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曲线具有AGC特性只能用原型号

谢谢,可是目前买不到原型号,也没有料版,我这个示波器恐怕是修补好了吗

网友:
建议先用手头有的PNP管装上试试,或许就好了也未可知,不行再找原型号或相近特性的管子

网友:
你确定没有吗?

楼主:
只要沾边的都问了,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沾边的都问了,没有

淘宝上找一下BF970,这个可能能代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沾边的都问了,没有

BF970的PDF可以看一下。

网友:
谁说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