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 音箱选购的 误区

楼主(2022-01-27):
             家用音箱分3类   第一类HIFI  音箱     第二类自己制作的音箱,第三类    购买的成品音箱。
            第一类  HIFI  音箱是以听 人声,抒情音乐为主,追求的   是 原声效果,就是 还原现场的实际情况,如同你 听出来的声音效果,不是通过音箱放出来的,而是,你就在现场,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觉,这就是  HIFI ,就是高保真。
            误区   很多人把  发烧 和HiFi  混为一团分不清,发烧 是对认知的东西追求完美,没有一点瑕疵,发烧友的行为有点偏激,超出常人思维。能做到HIFI 已经不容易了,比HiFi还要好,通常称  发烧友,脑袋烧糊涂了!!
            第二类  自己动手制作的音箱,这类人,通常有一些音响方面的基础知识,动手能力较强,水平参差不齐,一些是理论没学透,理解错误,做的箱子外观还行,有的是选的器材还行成套的,箱子做的,不咋地,有点丑,总之五花八门。。。。。。
            误区     按资料  买喇叭 做个箱子加点吸引材料  就能做出高品质音箱,是错误的, 音箱做出来容易,能发出好声音的不容易,牵扯到 板材选择,高密度,还是中密度的,有条件的选实木的,喇叭选,炭盆,PP盆,纸盆,羊毛盆,编织布盆,防弹布盆.......盆架是  铁,还是铝架,最大的误区是功率,很多人认为,功率大就是好,越大越好,这是误区,功率大不代表声音就大,声音大小和喇叭的灵敏度 和声压,有直接关系和功率大没关系,还有就是磁钢大就好,这也是误区,正规产品按标准设计,磁钢和功率大小相匹配,还有的使用 强磁材料   铷铁硼    磁钢体积就很小但是磁性很强 而且价格也更贵一些,小厂子生产的喇叭,考虑成本,材料不达标,看着外观挺漂亮,磁钢也挺大,低音就是没效果,一般般。(举一个例子,用过博世正品的电钻,和国产的小厂电钻,干同样的活,相差甚远。你就能体会到差别有多大。),最大的难点就是,分频器的设计制作,没有仪器测试喇叭全部的参数,分频器的,电容电感大小是根据喇叭的参数来设计,能买到的分频器参数都不合适,需要修改,3分频相对复杂一些,中频与低频重叠,中频与高频重叠,通过电容隔离低频,,通过电感  隔离高频,中音太过要做衰减,高音太亮。减小容量,中音和低音分离度不好,重叠过度,中音低音都要调整,衰减中音,或者低音,要根据实际情况,还要兼顾,高,中,低,音的比例合适,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分频器带来的 相位产生的飘移,!!!
             第三类     就是 成品音箱 正规大厂做的,比较正规,考虑成本,都是机械化大规模生产,造一个样板,做,所以效果没啥特点,个大厂家都相差不大,好不到那,差也差不多那去。小厂做的,主要外观吸引人,花里胡哨的,喇叭容易烧,价格便宜是特点。
           以上内容,都是在实践当中操作过,帮别人整过,理想的不多,很少,在抖音见过喇叭用,3.5.8.12,个种都有,圆形柱体 强磁做喇叭,没具体接触过,不知效果如何,就不做评论!!

网友:
音箱是音响系统中最弱的环节,不过好在人对扬声器的失真容忍度也是最高。

HIFI和发烧接近但是不一样,HiFi是有标准的,发烧则是主观的。

楼主:
     音响系统是一个 复杂的工程,包括   声学,力学,物理,机械,工艺,吸声材料,......
        在整个系统中,   对声音的影响, 声源占10%,功放占15%,音箱,占到 75%。
       最终结果,都是靠  音箱来还原成声音,信号源能将失真做到   0.001,信噪比做到95%,动态做到98%功放也能达到,这个指标,频响   8---160K赫兹,(人耳可听范围20---20000赫兹),也就是说,从超声波到次声波的范围!!
        只有   喇叭难以突破,将失真做到0.01%    ,所以功放失真,从0.1做到 0.0.1  喇叭是表现不出来的,被 喇叭失真 掩盖了。
        喇叭发展 从出生到现在,有几十年了,  还没有突破性的进展,一直在不断改进探索中!!

网友:
提到的几个问题都非常关键,音箱就是要还原声音的原貌,越接近原来自然的声音越好。

网友:
 音箱是以听 人声,抒情音乐为主
不能听交响乐?
还原现场的实际情况,如同你 听出来的声音效果,不是通过音箱放出来的,而是,你就在现场,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觉,这就是  HIFI ,就是高保真。
发声原理不同,永远不可能。高保真。不是这样解释的。
 发烧是HIFI的更高追求。

网友:
学习了,实践出真知啊,并且总结得到位。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其实听听老人的话,在屋檐下听风看雨,等雨停了出来一样看得见彩虹,免去风雨中得苦难。。。。。但是当时我年轻,怎么肯听?我开始也是自己DIY。。。。。现在老了还是回到用成品电脑音响听个响的现状

楼主:
     HiFi  音箱是以听 人声,抒情音乐为主,不能听交响乐?
      3楼的  网友  对 HiFi音响有误解,  通常   听人 声 ,民族乐器,抒情音乐,是书架音箱,有优势,灵敏度高,细节表现好,歌星唱歌嗓子换气的声音都能表现出来,交响乐是  动态范围大,书架型小音箱不太合适,并不是不能听,所有的  声音都能重放,只是音箱有差别。
         英国有上百万的 音箱,美国有上百万的音箱,法国有上百万的音箱,德国有上百万的音箱.意大利也有。
         如果说 高保真 都做不到  ,再谈  发烧,有点异响天开!!!.

        谁是最好的,?我的回答 没有谁是最好的,看你播放什么内容的曲子,听古典音乐,在英国  天朗里面寻找,听的士高 摇滚 爆棚的   在JBL里面找,    交响乐起源于   古希腊,交响乐是包含多个乐章的大型管弦乐曲,一般是为管弦乐团创作。交响乐就是大型管弦乐套曲,从意大利歌剧序曲演变而成。听交响乐的  不好说那个合适。
         迈克尔杰克逊,音乐演唱会,用的是美国的音箱, 西班牙的功放,调音台用的是    雅马哈  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低音强劲,震撼,有质感,量感,现场出人命的,好几次,没听说在家听演唱会出人命的,如果做到原音重放,不排除会出人命!!

         如果说 高保真 都做不到  ,再谈  发烧,有点异响天开!!!.
       在90年代   英国最顶级的电阻要  10多元一个,法国最顶级的小电容一个要30元,有这材料装功放,是够发烧的!!!能够烧到啥程度,不知道,也没听过。??
         发烧属于不理智行为,追求完美是好的,但是,脱离客观现实情况,就是不是唯物主义的行为!!

网友:
不只是箱体或喇叭的问题吧,音源还原、功放、线材等影响不少;箱体与喇叭配合通过调试箱体是可以的。

网友(2022-05-22):
适陪自己的就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