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绕在有线电视馈线外面

楼主(2022-01-28):
收录机位置距离窗户较远,天线,用细铜线绕在有线电视馈线外面,一端先绕提手上(AM),再绕拉杆天线上(FM),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录机跟我一样一样的

在我这里中波和调频效果都好

楼主:
发现FM频率位置改变了,收到的应该是有线调频。

网友:
中短波效果如何?

楼主:
中波有效,短波无效干忧大,短波只能室外天线,此法是权宜之计,收录机放在室内中间信号太弱,没办法的办法。只要中波和调频有效就够了。

网友(2024-04-28):
简单实用,不错。

网友: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我的收音头也摆放在家里最中心的位置,信号好差,外接天线又不美观,也是拉根线在电视机后面。

网友:
我停用了广电电视,是不是信号线就没有信号了?它就是一根导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