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奇怪的充电器

楼主(2022-01-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如果是我想知道原因一定会把拆下来看看

网友:
确实繁琐,不如用开关直接切换,或增加2个镍氢5号7号两用电池槽,可以同时充方便。

网友:
估计是识别电池初始电压来判断哪种类型,拿下18650没多等一会儿?比如30秒一分钟的试试,按理说这么设计了能考虑这么操作吧

网友:
我有个很有名的智能充,有一镍氢电池有问题,充电电压最后到1.5v都不停机电池烫手了都,换别的镍氢或者18650都没事,觉得智能判断有点不咋靠谱

网友:
这垃圾货不奇怪。如果拆开会有惊喜。

网友:
很好的充电器,哪里买的?

网友:
智能充都是靠过充的特性作为识别

网友:
这跟充电器的MCU控制方法有关,按描述的逻辑,应该是上电默认镍氢电池,输出电压低。然后对电池槽端电压进行检测,如果高于某个阈值(比如3V),则认为放入了锂电池,进入锂电模式。一般充电器空载电压都是电池充满电的电压,锂电充满就是4.2V恒压,MCU就一直保持锂电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