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61-1电子管收音机和上海144电子管收音机哪一个音质更好一些?

楼主(2022-01-28):
我想买一部收音机,国产电子管比较好一点的,目前纠结上海161-1和上海144汉子版,前者功放是6P1后者功放是6P14.请教各位老师,这两款机器改怎样选?

网友:
144输出变压器初次级爱打火烧坏初级线圈,电源变压器也爱匝间短路发热损坏,不如161皮实,但各方面性能都比161强。
推荐144,因为就算是坏了,变压器都可以自己绕制,就算嫌麻烦定制变压器也是很便宜的,输出变压器30来块钱,50W电源牛有个80元也够了

网友A:
161远不如144。不论等级;功能;价格和故障率,144都远超161。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1远不如144。不论等级;功能;价格和故障率,144都远超161。

144故障率确实远超161,俩变压器都爱烧

网友:
要论听还是144好,要说好修那是越简单越好修。。。。

网友:
机箱大音域广好听,144机器灵敏度好音质一般

网友:
你还是买144吧。

网友:
要说音质,严格说,两台差不多。电路上161和144都是6U1+6K4+6N2+6P14,大同小异。要说可玩性推荐144(年前整了2台)二级机,要说经济性,161好像便宜一点。我是161,不知道161-1多少钱。我161在网上淘的300不到(缺后背板后配花了50),144在地摊老板那里拿的,一台560,一台350,两台品相都不错,前者换了个塑料按钮,后者麻烦大了,光换了个电源牛(50W)连邮费115。网上上广的红盘144不管汉字版拼音版好品相没有700拿不下。不过144值,还有音调微调、短波微调、旋转磁棒,弄好了中波收本地强信号台,不亚于调频。补充:350那台12191喇叭线圈散了,又配个喇叭80元,算算350+100+80=530,还是超过500了。

网友:
我不看好144,这个完全是阉割的产物,是将133的基本功能全部压缩到六灯机上,且现在价格炒得很高。机壳尺寸还没有711大,结果搞得挤作一团,元件都是摞叠着,故障率高且极难下手维修,你看得见够不着,声音比不上161系列,161系列里161声音是最好的,六寸半2F1圆喇叭,机箱宽大声音非常好,下来161-1-2-3都是椭圆喇叭,机芯是一样的,外壳扁了一些,后两种比较少见

网友:
音质  144  不错,我倒喜欢小一点的机器。城市里 那么高的房价,哪有大空间给你用大一点的机器。
喜欢红灯711-2,体积和144 一模一样,711-2 简单好修。音质是144好一些,是有名的蓬蓬声好的机器。
受益于音调调节的功能吧!小音量下,够了。711-2和144差别也不大。又不是听HIFI的音乐,中波 刺啦声中 我听不出 6P1和6P14有什么差别。
144也不一定 一定要上广的,快60年过去了,机器的品相和内在的状态很重要。只要状态好,其他的厂也可以,也不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711的话,-5音质最好,喇叭大,圆形,感觉比-2好出不少!

711-5和711-3差不多吧!我有711-3,我觉得外形尺寸太大,我喜欢小音量听。711-2机器小巧一点,可以放床头。我甚至想 红波 269 更小一点。
大音量有HIFI的音箱和胆机呢!
收音机听中波,中波电磁环境不好,音质也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现在要清晰收听太难了,除了玩玩情怀摆放着看看可以,真的要收听为什么不用FM的机子呢?就算楼主的AM收听 ...

都我们这些有电子管  收音机 情怀的 50  60 70后 中老年人在玩,已经很边缘的非主流了。
管子  器件  也多是些 停产了的,库存好几十年的。
喜欢 听 那 刺啦刺啦的 中波 短波 的 时响时不响的声音,纯粹爱好。
坏了 不在状态了,自己 打理,常常耗费的时间精力比机器贵多了。喜欢 打理时候的感受。
就像有人喜欢钓鱼吧!开着车,跑那么远,耗费那么长时间,就那么几条鱼,去菜场买简单 便宜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