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简图坑了多少人,为啥不能再严谨点

楼主(2022-01-28):
类似这种简图,群众喜闻乐见。

但是,其板压通常低于手册20多伏,帘栅压低于手册十多伏。

这个变化不算小,最大功率、失真指标都有变化,甚至最佳负载阻抗也有些许变化。

这在曲线图上划划就能发现。

我就不明白了,既然都花了这么大精力,把手册文字翻译成图纸,为啥就不能再弄严谨点,造福广大群众。

大家有没有按图施工的,怎么看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是典型测试电路。并不是最佳电路,实际设计使用中,还要考虑各种参数要求,均衡选择。例如:最大输出功率,就与失真度相关,要看设计者如何取舍。

网友:
从来不看这种图

网友:
如果是舌簧喇叭没问题,我试过,声音也很大

网友:
这张图比网络论坛里绝大多数图都要严谨

网友:
这是典型线路,标明了基本的参数,从电子管时代过来的人都受益匪浅。
所以请不要像网红剧那样用现代的观点去栓释过去

网友:
我觉得这种图很好啊,一目了然,更多的是给查阅者一个直观的印象,具体怎么用是要结合具体电路!

网友:
这是6V6 而且是用扬声器线圈作负载,和普通变压器作负载肯定有区别。失真之类的不是按手册曲线划根所谓的负载线就万事大吉了,涉及到很多其它问题

网友:
如果被这种图坑了,说明人就不严谨。。。。

网友:
这个是典型应用的简图。

网友A:
楼主你是在哪本手册看到的这个6V6电路图与手册相差20多伏不一样的。这个图是最严谨的。图中用喇叭符号表示负载实际是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

网友B:
新手请教各位老师们,那喇叭下方的方格形45和4.5是指直流吗?三角形的8.75又代表什么呢?

网友:
方格4.5是帘栅极电流,45是屏极电流。三角形是输入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请教各位老师们,那喇叭下方的方格形45和4.5是指直流吗?三角形的8.75又代表什么呢?

三角形是峰,最大输入信号强度,正弦波有效值8.75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在哪本手册看到的这个6V6电路图与手册相差20多伏不一样的。这个图是最严谨的。图中用喇叭符号表示 ...

如果按图施工,250V的电源,扣除阴极压降10多伏,再扣除负载直流压降10伏左右,差不多板压就比手册250V低了20多伏。

也许这个图原本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有人就是严格照图施工的。

顺便想咨询一下,如果板压比手册低20多伏,是不是问题不大,至少很难听出啥差别?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按图施工,250V的电源,扣除阴极压降10多伏,再扣除负载直流压降10伏左右,差不多板压就比手册250V ...

这个电路图的意思是指屏极电压,也就是手册给出的屏极电压。其实电压差20V除掉声音大小电位器在同一位置不一样外是听不出来的。
这个电路手册
这个比较权威无差错的 电子管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图的意思是指屏极电压,也就是手册给出的屏极电压。其实电压差20V除掉声音大小电位器在同一位置 ...

收到,谢谢。看来新手必须加强学习,不能误解图纸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