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灯丝绕组无抽头也一样可以接高电位

楼主(2022-01-28):
以前看的图纸少,印象中接高电位的灯丝绕组都有中心抽头,结果发现不抽头也可以接高电位。

现在有一些疑问,自己无法解释:

1.红圈内电阻有啥用?通常好像是不用的。

2.如果没抽头,一端接高电位好,还是一端接地好?如果接高电位好,为啥有些厂子还是选择一端接地?成本没差别啊?

3.把没抽头且一端接地的成品机改成一端接高电位可否?用原接地端改接高电位,还是用另一端去接高电位?

4.不抽头接高电位,灯丝还是有半周电位低于阴极,还是可以向阴极发射电子?是不是效果没有抽头接高电位好?

5.可不可以用两颗分压电阻,建立一个+30V高点位,再接灯丝,这样灯丝电位就永远高于阴极了,也就是抽不抽头效果没区别了?

请高手帮忙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
有的前级6N2阴极接高电位,降低交流声,我的红旗582就是。

网友:
6Z4灯丝不接地,是防止6Z4阴极对地击穿损坏。

网友:
灯丝,阴极,都是炽热体,在高电场作用下会发射电子。灯丝一端接地,接正电位,接负电位,是看阴极对地电位而决定的,目的是避免两者之间有电流。阴极对地负150伏时,灯丝接什么合适?

网友:
我不是什么高手,个人认为,那个电阻是用来固定电位用的,反正捏不能悬空,让灯丝电位随便“滚动”。再者把灯丝电位固定在功放管阴极,电位高一点,对前级管子有好处,前面级噪音少,就好事多多

接高电位对前几级有好处,功放级就啊“爱咋地咋地”了,比灯丝接地有好处

灯丝如果专门设置一个正电位,绝对是好事。但要评估一下“性价比”

灯丝与阴极电位也不能远离的太多,防止算坏管子

如果原机是接地的,要改接,还把原地端接高电位,这样省事,如果有其他的防干扰元件就不用动了

网友:
上海144收音机就是利用电阻分压提高灯丝电位的:

楼主:
看完各位回复,长见识了,谢谢。

以后就专门设置分压电阻,灯丝接高电位了,成本低,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