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请帮小弟解惑,直流管甲电正负极到底如何接

楼主(2022-01-28):
各位大佬帮忙解惑,最近装了一个低压2灯再生机,按照《无线电》1965年第12期的图纸制作的,通电后只有微弱电流声,调节再生电位器也无变化,之后仔细检查线路和对比,发现有的文章介绍的线路 1,7脚分别接甲电的正负极,有的线路是反过来接的,故将原线路中1,7脚即灯丝的正负极调换了一下,通电后调节再生电位器已经有明显的再生效果,在窗边即可收到电台。说明原电路中电子管并未正常工作,请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小弟不胜感激。

下图是原电路,1脚接甲电负极,7脚接甲电正极,不能正常工作,将甲电正负极对调一下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我参考了三灯的机器,这里的1脚接的是甲正,7脚接的是甲负。

网友:
乙电较低时,甲电接法大有讲究,实在是关系到管子内的电场情况,不可小觑。

网友:
应该是因为帘栅的电压有关,1脚在电子管内部是接在帘栅上的,电压的高低会影响屏极电流的大小。

网友:
    要研究低屏压下电子管的工作状态和如何正确运用它,我们可以从电子管的构造上去考虑。在低屏压时,五极管中电力线分布大致如图1所示。其中有两个区域存在空间电荷。一是非常靠近阴极(或丝极)表面附近的空间区域,丝极加热后发射出热电子达到平衡时,就分布在靠近阴极(或丝极)的一层,形成空间电荷层。屏流就是由于这些电子在屏极电场作用下到达屏极而形成的。另外,在帘栅极和抑制栅之间的空间电荷区是由于屏压低,吸引力弱,有些电子就聚集在帘栅极和抑制栅极之间而形成。这层空间电荷对直达屏极的电子有阻止作用,影响了屏流。
    由于电子管在低屏压工作时的这些特点,使得电子管的放大因数μ和跨导S都大大减低。因而在设计低压收音机时,如不采取必要的措施,是很难令人满意的。针对这些特点,在设计时就应该注意减低和消除抑制栅和帘栅极间空间电荷的影响,并且使阴极 (或丝极)附近的空间电荷中的电子尽多地奔向屏极。
    低压再生检波的实际制作线路很多,这里举出一个常见的线路如图3,图中电子管第3、4脚接了正电,也就是前面谈过的为消除空间电荷和帮助屏极吸引电子而用,并且A+接地,也使得栅极通过R3而加上了正偏压。
    1K2П、1A2П(三极部分,或把它整个连成三极管使用)及2П2П都有较高的跨导,适合作再生检波。
    2П2П作低放最好,其在低压下的参数参见附表。

网友:
试试这个电路,栅极电阻10M接正电压,该电压不得高于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