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氧体芯OTL电路测试

楼主(2022-01-29):
  UTG962信号发生器真是个好东西,小不点的拿在手里好玩极了,各种波形和调制功能一应俱全,扫频更是不在话下。一开始看说明书的频率不确定度在±100ppm左右,摆弄过后释然了,用DDS合成的频率数值通常都不是完全的整数结果,在0.01%的范围内总会有一个小尾巴留着。这么一个小东西,拿它来做小功放的测试真是太超值了。

  言归正传,准备对小功放做频响测试。先是打算用扫频方式,从0Hz一直扫到1MHz,想想也够爽的。然后就需要做一个检波探头,以便形成单向的通带曲线。普通探头对低至几Hz的频率难以响应,必须要用运放做的精密检波器才行,这就又牵涉到电源的供给,反而复杂化了。所以最后还是用设置点频的方法,测试结果记录在电子表格(Excel或OpenOffice的ods)中,这样作为存档和形成图形都很方便。

  小功放的负载用四个1W8.2Ω的金属膜电阻串并焊接而成:

  信号发生器、示波器、小功放连接好后,将发生器输出设置在sine、1KHz、200mVp-p,打开相应通道,调节功放的音量电位器,使示波器上的显示为2.82Vp-p,这个值对应1Vrms,在8Ω负载上将产生0.125W的功率耗散。作为基准,1KHz频点上的电压值将为其它频率上的幅度所参照。

  在电子表格中先记录一列频率值,每十倍频程中设定十个等间隔值,如10Hz~100Hz中以10Hz步进设定10、20、30、...90、100十个频点,在100Hz~1KHz中以100Hz步进设定100、200、300、...900、1K十个频点,以此类推。紧邻的第二列留作各频点电压值的记录。

  对12V的硅小功放和7.4V的锗小功放分别进行测试:

  12V硅小功放测试结果:

  12V硅小功放的-3dB频响范围,右声道为61Hz~58KHz;左声道为55Hz~70KHz;高端的-6dB范围可分别扩展到100KHz和120KHz。

  在频响曲线低端有一个明显的隆起,相对1KHz幅度约+1.1dB;左右声道±1dB不平坦度的范围分别约为120Hz~33KHz和120Hz~41KHz。

  7.4V锗小功放测试结果:

  7.4V小功放的-3dB频响范围,右声道为105Hz~13.5KHz,左声道为110Hz~13.5KHz;高端的-6dB范围则止步在20.5KHz。

  频响曲线的低端隆起不明显,原因是变压器负载达不到设计要求的低阻抗,而变压器的初级电感比上述硅小功放的还要高一些;高端则限制于共射组态的低频锗管。对于这类设计场景为收音机的小功放,频响刚刚能够满足要求;左右声道±1dB不平坦度的范围均在170Hz~8KHz范围内。

参考资料:

        【去库存】一组OTL小功放

(结束)

补充内容 (2022-2-2 10:32):
在13楼有7.4V锗小功放经频响扩展后的视频。

网友:
请问12V的硅功放有没有音频变压器?

网友A:
汗,两个都带了铁氧体输入变压器,对吧?

网友B:
自从有了数字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
以前旧的模拟信号发生器和示波,要么拆了,要么丢垃圾桶了。放着闹心还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汗,两个都带了铁氧体输入变压器,对吧?

文后参考资料内都有介绍。谢谢!

网友C:
准确的测量是不能用电阻代替喇叭的。喇叭是一个电感,感抗是随频率变化而变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准确的测量是不能用电阻代替喇叭的。喇叭是一个电感,感抗是随频率变化而变化的。

每个型号喇叭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准确的测量是不能用电阻代替喇叭的。喇叭是一个电感,感抗是随频率变化而变化的。

准确的测量必须使用纯阻负载,否则无从反映放大器的原始性能。

楼主:
对两个放大器作了改进,将硅功放的BG2射极电阻从10欧换成20欧,将锗功放的负反馈电阻从1K换成510欧,然后再检查频响的变化。

经过测试,硅功放的左声道低端扩展到43Hz,高端扩展到90KHz;右声道低端扩展到47Hz,高端扩展到71KHz,高端-6dB超过200KHz。锗功放左右声道低端均扩展到62Hz,高端均扩展到22KHz;高端-6dB均达32KHz。

可见,对于音频功放扩展频响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较低的闭环增益。

网友:
从测试结果看,这组小功放的性能都是可圈可点的。有了测试手段,真心好得很,可以一目了然,能够心中有数。

楼主:
补上四幅频响扩展的测量数据比较图:

12-1

12-1

12-2

12-2

74-R

74-R

74-L

74-L

网友:
理论的量化和可视化。点赞!!!

楼主:
7.4V锗小功放经频响扩展后的体验视频:

顺便玩了下听力测试,将UTG962的输出频率,从1KHz升到11KHz,勉强可从喇叭里听到一点点声音。不知道这是我的听力弱呢,还是喇叭的频响不佳?

网友D:
楼主能否用方波看下20Hz 100Hz 10KHz 20KHz和100KHz的频响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否用方波看下20Hz 100Hz 10KHz 20KHz和100KHz的频响曲线?

铁氧体的方波测试结果与硅钢片铁芯有不同,至少要在几十KHz以上才能得到比较平整的方波图形,而硅钢片铁芯只能在几KHz以下才能得到比较平整的方波图形,这两者之间难以直接比较,所以不给出测试结果,也是为了避免误判,而失真度的测试及通带测试较为可靠,且实际听感更为重要。谢谢关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铁氧体的方波测试结果与硅钢片铁芯有不同,至少要在几十KHz以上才能得到比较平整的方波图形,而硅钢片 ...

谢谢回复,学习了!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回复,学习了!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祝好运!

网友:
低频衰减太大,换耦合电容CBB,加大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装的低放也有低端上翘现象,难以理解。
难道是因为负反馈量在低端比较小的原因?

如果是这个原因,那低端的失真会比较大,我觉得不完全是,可以费点工夫测一下通带。

网友F:
如果可以,先把R513一端焊下,测量个开环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可以,先把R513一端焊下,测量个开环的看看

没有必要,谢谢关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装的低放也有低端上翘现象,难以理解。
难道是因为负反馈量在低端比较小的原因?

我仿真过,低端上翘是因为电感量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仿真过,低端上翘是因为电感量不够。

有依据吗?仿真代替不了实测,甚至还不如动手计算结果更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装的低放也有低端上翘现象,难以理解。
难道是因为负反馈量在低端比较小的原因?

重新检查了测试记录,我的认识是这样的:

原先整机的负反馈电阻比例折合到电压增益是52倍,但1KHz实测增益是26倍而100Hz处的实测增益在32倍左右。将负反馈比例加深6dB即电压增益降到26.5倍之后,1KHz处的实测增益为24倍,100Hz处的增益为26倍,两者之间很接近了,这种情况应该是展示了增益带宽积变的戏法,虽然不是很严格。

同时也说明低端上扬跟变压器电感关系不是很大,我的两个样本电感都不算小,一个3.677H(7.4V锗)一个2.816H(12V硅),但经过频响扩展才得到低音更丰富的结果。足够的电感量是需要的,但足够的负反馈同样不能少。

网友G:
把次级电感加到1H以上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很高兴看到回复。

从波形上来看当低于100Hz时曲线以超过6db/倍频的速率下降,这与单纯电感因素 ...

C503是自举电容器,用来提升输入电阻,去掉以后的输入频响低端大大下降,所以这个不能缺少。

C504虽然容抗大些,它与R505形成的转折频率在14.5Hz处,离开100Hz相当远。在开环状态下,与R506形成的转折频率在159Hz处;考虑34dB的闭环增益和80dB的开环增益,R506在闭环状态下有将近200倍的等效阻值提升,与C504形成的转折频率在0.8Hz,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是影响低端的因素。

如果将C504换成470uF,那么与R505的转折频率降为1/4.7即约3Hz,虽然推动级本身可以有一定的增益提升,但由于变压器是按最低频率100Hz计算的,输出侧的扬声器阻抗与隔直电容的转折频率在20Hz左右,这一部分的频响难以改变,故效果不会有显著变化。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按增益带宽积规律,限制在一定的增益上,达到全频段的均衡。

至于曲线中100Hz以上到3KHz内的凹陷部分,与两边的隆起部分比较,也只不过1dB不到的程度,或者说完全位于1dB不平坦度内,远低于扬声器在全频段内可超过6dB以上的起伏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次级电感加到1H以上再测。

这样的话,初级就是16H,完全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网友(2024-01-13):
引用 网友B:
自从有了数字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
以前旧的模拟信号发生器和示波,要么拆了,要么丢垃圾桶了。放着闹心还 ...

我正在这么做

网友:
加负反馈两端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