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做的4P1S小单端,手工开孔推荐买不锈钢开孔器,省时省力

楼主(2022-01-29):
前一段时间买了几个开孔器,又花十来块买个铝机壳,本来是准备搭个6J1推FU32的,开孔的时候没有掌握好火候,每个孔都是一口气开完,开出来的孔毛边很重,打磨后也不太好看,就改了4P1S。这个小机壳是上下两块,一块开错孔,就用另外一块,原来开的孔正好散热用,反正在下面看不到,也不影响美观。前面板用的家里装修地板剩下的一节边脚料,装好后一摆,和家里的小音箱挺搭。重点是后面的开孔器,原来做机器,开孔用过好多开孔器,效果都不是太理想,后来淘了这种的,真的是锋利无比,又快又好用。大家一定要注意,铝机壳开孔的时候不可以一口气把孔打完 ,电钻转速不能太快,,要转转停停,这样打出来的孔才会很整齐很漂亮。

网友A:
其实开孔好不好,最主要看你的台钻好不好(同时工件夹持一定要稳固),如果你有重型台钻(铣床)出来的活是非常漂亮的。你介绍的开孔器其实是最普通的,对于铝板薄铁板这些,而且用手电钻的,用阶梯钻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开孔好不好,最主要看你的台钻好不好(同时工件夹持一定要稳固),如果你有重型台钻(铣床)出来的活是 ...

一般家里都没有大台钻,我开孔就一充电手电钻。业余爱好,因陋就简吧。

网友:
宝塔钻比这个更容易点,但是不管开孔器还是宝塔钻,有个台钻才好用,手电钻打大孔还是比较困难

网友:
开孔器要买镶齿那和合金开孔器,3楼这种高速钢搞不锈钢的话可能1个孔就费了,还有不锈钢热涨系数很大,过热之后平板会变翘翘板。

网友B:
我是手残党,手电钻开孔都不漂亮

网友:
不锈钢确实难搞定,所以我多数搞厚点的铁板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手残党,手电钻开孔都不漂亮

同,我都是搞成了不规则鸡蛋形, 楼主那个废弃的觉得不好的对于我来说是高不可攀的

网友:
都说4P1S好声音。

网友:
输出变压器的外罩很漂亮,用什么材料代用的?

网友:
花十来块买个铝机壳...楼主这个铝机壳十来块哪里买的啊?眼热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