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推荐的负载阻抗,并不是令总失真最低的阻抗。我是来求安慰的

楼主(2022-01-29):
美苏6V6手册曲线都显示6k左右总失真最低,但他们都推荐5K负载阻抗。

原因书里也说了,降低三次谐波,二次谐波稍高点没事。

官方给出的二次谐波和三次谐波图也清晰的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我实际用的是5.5k的牛,比推荐值5K高10%,从图上看三次谐波高了。

内心觉得好悲催啊。请教一下大家,如果用负反馈压失真后,5K和5.5K的差别还能听出来吗?希望听不出来了。

顺便问一下,以前为收音机生产的牛5.5K比5K多,厂里为啥更喜欢5.5K呢,很疑惑。

还请大家解惑,非常感谢。

网友A:
即便没有负回授,5K和5.5K的差别人耳是听不出来差的。厂家采用负反馈,含音调控制,这样为了不降低音量,就采用5.5K牛。市面上单独卖的输出变压器都是5K2W的。

网友B:
早就说过用这个图来解释最佳匹配阻抗,只会越研究越糊涂。原因是这张图有非常大的局限性,很多人并没有真正看懂,只管奉若神图。

网友C:
这个图你看那小方框,限定了准确的灯丝电压,250V的屏压和帘栅压,-12.5V的控制栅电压,8.8Vrms输入信号摆幅,也就是推满,它的工作点是限定死的,而你的实际应用电路中任何一点电压不同都会导致这张图的曲线变化,另外电子管存在离散性,每根管子对应的曲线都不尽相同,楼上说的没错,深究它只能越研究越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便没有负回授,5K和5.5K的差别人耳是听不出来差的。厂家采用负反馈,含音调控制,这样为了不降低音量,就 ...

那我就放心用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你看那小方框,限定了准确的灯丝电压,250V的屏压和帘栅压,-12.5V的控制栅电压,8.8Vrms输入信号摆 ...

实际工作时,让板压、帘栅压固定在250V,栅压固定在-12.5V;输入信号和失真的关系图厂家也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就说过用这个图来解释最佳匹配阻抗,只会越研究越糊涂。原因是这张图有非常大的局限性,很多人并没有 ...

标准参数、满信号下的功率失真图挺有参考价值的啊

网友:
有些人做了一辈子胆机靠的就是自我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模拟时代讲的就是感觉,指标是参考;数码时代才是数据说了算,感觉靠边站

大师靠的得才是“感觉”。像我们的这种水平将所谓的“感觉”拿出来视人,纯粹就是误导他人了

网友:
输出阻抗与失真的关系,并不是直接对应的简单关系,还受到板压、帘栅压、栅负压等因素的影响,当这些参素有变化时,失真系数也随之变化。有些收音机的电路参数,并不是手册上给出的标准数据,所以有5K和5.5K的输出变压器,一点也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