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低端DSP收音芯片(SI4844,BK1198、KT0936M)

楼主(2022-01-29):
SI4844,BK1198、KT0936M这三款dsp收音芯片市场上非常常见,被很多成品机采用下图是我手上还有的三台机器,

左上德劲DE221用的是si4844,
右上拓响T-6621采用的是BK1198,
下方凯隆KK-204用的是KT0936M。

就灵敏度来说,三块芯片都差不多,FM灵敏度极佳,AM和SW也还行。最大优点就是无需统调极大的简化了生产工序和成本。
进口的si4844也没感觉比国产的BK1198和KT0936强,三者灵敏度和信噪比半斤八两。

就功能来说BK1198和si4844最强,不仅仅支持电位器手调,也支持单片机数字调解,比如拓响T6621不仅可以自动搜台存台,波轮调台,还支持频率直接输入。

KT0936M功能较单一,仅支持电位器手动调台。

FM立体声方面si4844支持,BK1198有两种封装ssop24封装支持FM立体声SOP16封装不支持(拓响T6621就采用sop16封装的版本),KT0936不支持。

这类低端DSP收音芯片在FM灵敏度方面已经做得很好,就算是30多元包邮的拓响和凯迪,FM灵敏度能胜过它们的模拟机也难找。

中短波方面这三款DSP芯片共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AGC控制不佳,遇到忽强忽弱的调幅信号,会产生明显的类似打嗝一样的有规律的噪音,还有就是手调机对弱台的调解感受不佳,特别容易受到附近强台干扰(似乎这类芯片手调模式会自动锁定附近强台)。

网友A:
我手头还没有类似的成品机。准备过完年也买一台来对比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头还没有类似的成品机。准备过完年也买一台来对比研究。

成品机优点是外壳,自己diy最难搞的就是外壳了。

另外凯隆KK-204的老款是用CD2003的模拟机,新款才改用DSP芯片的,二者外观好像一样,买二手得注意一下,淘宝上的新货应该都是新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成品机优点是外壳,自己diy最难搞的就是外壳了。

自从发现这个机壳后,我再也不觉得小机壳是难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从发现这个机壳后,我再也不觉得小机壳是难题了。

给个淘宝连接吧,我也买几个回来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从发现这个机壳后,我再也不觉得小机壳是难题了。

展示一下你的这些作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买过一部,是CXA1691的,FM带一级9018天线放大,灵敏度尚可,AM噪音偏大。

可能我记错了,应该是CXA1691,早期的凯隆KK9也用这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着一部杂牌多媒体机(三波段收音机+插卡+蓝牙),其收音机集成块就是24脚封装的BK1198,灵敏度、音 ...

是的,这类DSP芯片内部应该有自动频率追踪功能(两个接近的频率会自动锁定信号较强的频率),所以不能像模拟机一样通过适当调偏来降低强干扰。

网友:
手头有三四部DSP芯片的小鸡,包括一台近期很流行的汉荣达700,调频确实比普通机器高,但是有那么几天时间,个别电台在DSP机器上面卡顿严重基本无法正常收听,但是在CXA1238收音机上却完全正常,一开始以为是DSP收音机故障,后来发现几台DSP都是这样,莫名其妙的。不过我还是特钟情于索尼CXA1238+CXA1622,没有加高放中放,灵敏度完全可以接近或者媲美手头的几台小DSP机器,更主要是音质太迷人,细腻通透,浓浓的索尼味儿

网友:
我有台山寨插卡机,叫破冰者,FM超牛掰,德生根本不是对手.

网友:
哪位高手详解一下DSP芯片原理?例如本振多少MHz、中频多少MHz、本振用变容二极管吗?鉴频用什么电路、立体声分离用什么电路等。
那种厂家方框图或简要流程图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发现这个机壳后,我再也不觉得小机壳是难题了。

强烈老师要求公布链接

嗯嗯嗯 找到啦 ,宝上搜【众沃壳体】 一目了然。

网友:
AGC控制不佳的问题,源于机器根据信号场强的自动分级,每一级都有对应的时间常数设置,场强小带宽就窄。由于分级不多,实践来看也就6级,覆盖大约36dB的场强变化范围,多数情况下够了,相当于模拟机二级以上水平。由于每一级的级差不够小,带宽切换很明显,音色会突然从较暗淡变到较明亮或相反,给人不太舒服的感觉。

网友(2024-07-01):
引用 网友B:
展示一下你的这些作品哦!

制作Si4825袖珍两波段收音机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