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经典收音机和DSP收音机调频灵敏度比较

楼主(2022-01-29):
参赛选手,DSP芯片:KT0936MB9,AKC6965,Si4825A10(bt6622),Si4734(PL-310ET)。
模拟芯片:TA7358、CXA1238、CXA1019P、TEA5591A
分立三极管:2SC1923-R(飞利浦D1875)

各自用收音机本身的拉杆天线接收180公里外的107.9MHz:
信号已经很弱了,各机都有明显噪声。

灵敏度: bt6622=飞利浦D1875=PL-310ET=飞利浦AE3205=PL550>SW10>地球十波段。
飞利浦D1875和PL-310ET,无论如何,比较不出区别,和bt6622,也没有区别。
PL550,差不多非常微弱的靠后一点。
SW10,灵敏度有点差距。
地球十波段,陶瓷滤波器不如SW10,弱台受强台影响,无法比较。

另一个弱台,比180公里之外的107.9MHz强点,比较结果和上面一样。

结论:
30年前的低噪声三极管调频机,例如2SC1923,已经达到FM灵敏度的极限,现代DSP机和其完全相当,估计DSP技术再发展100年,或者三级管技术再发展100年,仍和30年前的低噪声管完全相当,因为已达到极限。

bt6622,网上号称草根神机,音质出乎意料的好,改变了老衲对DSP音质的看法,音质仅次于飞利浦D1875。

另外,灵敏度不是放大倍数。收音机加一两级放大,多放大100倍,很容易,但不会提高灵敏度。
例如现代调频收音机,灵敏度普遍3uv,最远大概能收到200公里外的FM电台。多放大100倍,灵敏度能达到0.03uv,能收到2000公里外的FM电台吗?
不能,多放大100倍,灵敏度不会有丝毫提高。灵敏度仅仅取决于最前级的噪声。

PK前要注意,模拟机必须精确统调,因为DSP不需要统调,或者说DSP机已在最佳状态,大多模拟机统调前都不在最佳状态。直接PK会得出错误结论。

老衲看到这些光滑漂亮的焊点,无比钦佩,比老衲焊得要好一千倍不止。

网友:
dsp存在着高频干扰。

网友:
如果,在不同的温度下测试,最终结果,可能还有变化。
比如,冬季的室外;或夏季的室外。

网友:
手头有三部DSP的小鸡,包括汉荣达700,原以为灵敏度很不错了,竟然发现2P3版本的CXA1238芯片的灵敏度也是相当不错(无另外加高放及中放电路),效果竟然接近DSP芯片的收音机,个别电台收听效果甚至超过DSP芯片,可能是DSP易受干扰吧,音质上可以说家里一大堆进口国产大小收录机收音机,声音都没有索尼CXA1238S+CXA1622P好听,超级细腻均衡,平时歌曲中难以听到的细节表现得淋漓尽致

网友:
DSP收音机灵敏度很高

网友:
楼主不但做实验实测了各个机子的性能,还从理论上解释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测评结果,解答了我一直以来的困惑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DSP是二次变频?

网友:
我的收音机,德生660收不到香港92.6以及94.6两个电台

网友:
几十年前的6060收录机可以完美收听

网友:
我感觉sony的DSP机:ICF-506中波灵敏度很好,可能是磁棒粗长

网友(2022-03-20):
没看到KT0936MB9对应那款机器?知道的请提示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辛苦了,也算是个“财主”啊,家里有那么多的机器。纯收音机我只有两台。。。

楼主(2024-05-13):
再扯一下调频收音机的灵敏度。
据说比例鉴频器收音机的灵敏度受制于调频的“门限效应”,老衲从厂家买过3台全新的PL310ET,弱台灵敏度和老衲n台统调好的D1875完全一样,弱到某一值同时出现噪声。
说明比例鉴频器收音机灵敏度确实已经达到了门限效应,无法再丝毫提高。

老衲调好的TEA5591A版D1875,调频灵敏度也和upc1018c版完全一样,这个肯定是移相正交鉴频器,因此,也可以推论出,常见集成电路调频收音机也受制于门限效应,灵敏度无法再提高丝毫。

常见DSP不知是什么鉴频,从比较结果来看,大概率也受制于门限效应。

但是,据说锁相环鉴频器能突破门限效应,提高灵敏度。锁相环几十年前在集成电路里就是非常成熟的技术,并非高深技术,老衲没看到过哪收音机是锁相环鉴频。
也不知锁相环鉴频是否真能提高灵敏度。

不知哪位超级高手,碰到过锁相环鉴频的收音机,或者,知道哪收音机芯片是锁相环鉴频,秀秀。

比例鉴频器的D1875,移相正交鉴频器的D1875,DSP的PL310ET,调频灵敏度几乎完全一样,绝非巧合。

只要不是锁相环鉴频,PL310ET、D1875就是调频收音机灵敏度的极限。

Ultimate mission:寻找锁相环鉴频器的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