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45-160石整流带载数据实测

楼主(2022-01-30):
设计电路前,很难准确知晓石整流带载后的电压,给设计带来一定的麻烦。

DB-45-160爱好者持有较多,故实测数据方便大家使用。

市电227.1V

灯丝接5欧负载电阻,电压6.8V,电流1.36A

全波石整流后,大电解滤波,高压:
负载 47K 9并,306V   ,58.6mA
负载 47K 8并,311V   ,52.9mA
负载 47K 7并,315.2V,46.9mA
负载 47K 6并,319V   ,40.7mA
负载 47K 5并,325.6V,34.6mA
负载 47K 4并,330V   ,28.1mA
负载 47K 3并,333.6V,21.3mA
负载 47K 2并,340.3V,14.5mA
负载 47K 1个,348.9V,7.40mA
高压空载      ,359V
高压灯丝全空,363.5V

经过试验,滤波电容大到一定程度后,高压都差不多,不再随电容量变动;47u-470u时高压读数都差不多。

测试过程纯土法,纯手工操作,必然有一定误差,见谅。

网友A:
缺一个次级高压空载值

网友:
带轻载电压比空载低不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一个次级高压空载值

因为根号2关系比较稳定,所以没实测

网友:
标注额定好像250*2*0.06 6.3*2.5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包上标的额定电压电流是多大?

DB-45-160是红灯711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存世量较多,其次级高压230VX2、60mA;灯丝绕组一:6.3V、0.7A(供6E2及指示灯);灯丝绕组二:6.3V、2.15A中心抽头(供其他电子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