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内的小“音箱”

楼主(2022-01-30):
拆了一个iphone4,里面的东西网上都有展示。所以不再重复了!
iphone4内有个小“音箱”,拆开让大家看看是怎样的。

拆开的iphone4

拆开的iphone4

这就是里面的小“音箱”

这就是里面的小“音箱”

里面白色的是吸音材料

里面白色的是吸音材料

喇叭是连着小“音箱”的不能拆出

喇叭是连着小“音箱”的不能拆出

网友A:
如此简陋的音箱,可是,有时候听起来声音不错的。

谢谢。

为你加分点赞。

网友(2022-04-23):
这么小会有低音吗

网友B(2022-01-30):
是导声孔,因为iphone前后面板都没有孔,所以必须设计成导声孔将声音从底部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此简陋的音箱,可是,有时候听起来声音不错的。

谢谢。

喇叭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导声孔,因为iphone前后面板都没有孔,所以必须设计成导声孔将声音从底部引出来,

出音孔在喇叭端!

网友C:
我总感觉到手机里面的喇叭发出来的声音比本本电脑里面喇叭发出来的声音要好许多。
喇叭体积和空间应该是电脑占优势,为什么声音反而不占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总感觉到手机里面的喇叭发出来的声音比本本电脑里面喇叭发出来的声音要好许多。
喇叭体积和空间应该是电 ...

一般大厂会尽量把各方面做到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总感觉到手机里面的喇叭发出来的声音比本本电脑里面喇叭发出来的声音要好许多。
喇叭体积和空间应该是电 ...

那可不一定,我的笔记本喇叭是JBL的老好听了

楼主(2022-04-23):
低音就别想了!

网友D:
想倒不至于,这种破烂玩意就算给我我都不要,别说拿来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倒不至于,这种破烂玩意就算给我我都不要,别说拿来玩了

别乱说,小心果粉们!

网友(2023-11-20):
音质确实还不错

网友:
上古神器,又说是4后无音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