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号电话请教

楼主(2022-01-30):
各位老师过年好,请教个座机电话的玩法,家里有几个老电话想给孩子弄个通话玩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如果直接通话,并个直流电12伏就行了。。。如果要振铃。。下图。

网友A:
30年前改制了两部拨号电话,当内部电话用了二十几年,用的是这个电路图。现在用摇把子电话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0年前改制了两部拨号电话,当内部电话用了二十几年,用的是这个电路图。现在用摇把子电话了。

按键的电话,用你这个方法行吗。

网友B:
以上两位提供的都是线性电源,开关电源是否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键的电话,用你这个方法行吗。

按键电话也一样用,按哪个按键,对方都振铃。我现在两部按键电话用做监听,对方用钥匙开门听的特别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上两位提供的都是线性电源,开关电源是否可以。

开关电源也行,以前试验过,必须串接电感,电感后边绝对不能并接电容,并接电容音频信号就短路了。

网友:
收个二手的8路交换机就好了
还能进行拨号,可以接八个电话机,还可以有一个总机
还可以转接,也避免了去找48V电源的问题,振铃等问题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