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kk厂家生产的?

楼主(2022-01-30):
今天找到一台小收音机,打开后壳子,看到印刷板上有KK9字,就是磁棒很短。

网友:
我的印象中,凯隆和德生都有KK-9,产品以凯隆的KK-9为多。

网友:
看预留的空隙应该可以安装100毫米的磁棒。

楼主:
原先就怀疑这么大空间怎么不安装长磁棒?解决中波收音不好的问题。

楼主:
装上电池没反应,可能是电池与pcb板连接处有问题,请问坛友谁有此机电路图?

网友:
这个看上去不像是凯隆的,凯隆的磁棒长很多,板上有日期。

楼主:
不是仿制是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凯隆这垃圾机器还有人仿制?

以前确实有好多仿制的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装上电池没反应,可能是电池与pcb板连接处有问题,请问坛友谁有此机电路图?

参考一下1191芯片的收音机修复就好了

楼主:
现在收音机可以收到FM电台,但声音小,中短波没收到信号,不知道是否统调乱了?原机同事给我时说收音不好,一直放在箱子里没时间打理。

网友:
没有kk牌,kk9全称凯迪kk9,虽然凯迪和凯隆是一家,和小米一样凯隆的机器贵,凯迪的相当于红米便宜。凯迪kk9分成四种型号,最好的是数显kk9,超外差结构,数字显示频率,灵敏度高使用方便,电子开关,结实。超外差指针kk9,这款灵敏度也高,而且省电。直放版kk9,也是指针的,调频重复的镜像台太多,中波强台覆盖,短波有中波强台声。dsp版kk9,用电位器调台,这个我没用过,据说调频很好,中波短波垃圾,原因是它是在直放机里加的ds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1191芯片的收音机修复就好了

不好意思这几天没找到。

楼主:
刚才找到了正规厂家照片,论坛有图纸,对比发觉这小机是假货,难怪磁棒只有3.3cm。本来还想紧急修好听听,但声音不好就慢慢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