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不超耗、超压、超流,管子的寿命就差不多?

楼主(2022-01-30):
比如,工作于蓝绿红框的管子,寿命差别大吗?原因何在?

坛里高手经过几十年实践,想必心得颇多,能否给大家讲解讲解,谢谢啊

网友A:
减少不必要的外界震动
震动来自两方面,第一就是移动设备,这点基本可以避免。第二就是插拔管子,最最伤害的就是管子刚断电还没有彻底冷却就急于插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少不必要的外界震动
震动来自两方面,第一就是移动设备,这点基本可以避免。第二就是插拔管子,最最伤害 ...

版主能否介绍一下原理。热管易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能否介绍一下原理。热管易变形?

简单说说,不见得严谨啊。
对于古董的纯钨丝管,无论冷热都得轻拿轻放,做灯丝的钨丝比较脆,但是钨丝管电流比较大,灯丝粗壮的 也相对抗折腾一点点。
覆钍的开始在往后 一直到末期的直热管,都是钨丝或者钨合金丝上面包覆混合材料,热管震动,很容使材料脱落造成灯丝过早损坏。
而且灯丝本体的材质,在热态也比冷态脆。

网友:
国产管的  后缀(很多人误认为是“级别”)Q、T。就是相对于移动设备做了内部结构的加强,Q是高机械强度,T是耐震。

楼主:
看完版主的解释,我明白了,很多管外观完好,甚至全新带包装,其实已经有内伤了。

网友:
尤其是直热管,那个灯丝骤冷后很脆,震动大点就断了,

网友B:
      电子管的寿命取决于阴极的发射能力。
目前用得最普遍的阴极材料是氧化物阴极,它是在钨或镍的金属基体外面敷有一层氧化物,在氧化物的表面上形成一层钡的单原子层。在这种阴极上,钡原子是发射电子的主要源泉,由于钡原子的逸出功很小,所以这种阴极的工作温度较低(摄氏1000度左右),发射效率很高,每瓦功率能发射60~200毫安的电流,因此最为经济省电。一般接收放大用的小型电子管都是采用氧化物阴极。直流电子管的直热式阴极是在钨丝外面敷有氧化物,交流电子管
的旁热式阴极是在镍质圆筒外面敷有氧化物。
     这种阴极的发射电子寿命是由氧化物层决定的。在正常使用时,阴极表面的钡原子慢慢地蒸发,但原来留在内部的钡原子也不断慢慢地扩散到表面上来,直到全部钡原子全部用完后,阴极就失去发射能力了。通常使用寿命在1000小时以上。如果阴极工作于过热的情况下,表面钡原子就会迅速地蒸发掉,而内部钡原子来不及补充上来,发射能力就会大大降低,引起电子管的失效。另外这种阴极由于分布在表面上的氧化物层的厚度并不是十分均匀的,在阴极欠热或发射电流密度过大时又会产生表面局部过热的现象。表面过热的部分电子发射加强,电流增加,使这部分温度格外增加,结果温度可能上升到氧化物的蒸发点,因而使氧化层甚至芯子都遭到破坏。所以这种氧化物阴极的电子管灯丝最好在规定的电压下工作,电压过高或过低对电子管都是不利的。
      你给出6V6的三种典型工作状态,同样情况下当然屏极电流小相对寿命要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的寿命取决于阴极的发射能力。
目前用得最普遍的阴极材料是氧化物阴极,它是在钨或镍的金属基 ...

这个原理太清楚,太好了。

这么说起来,红框寿命长于绿框。虽然红框板压高、出力大,但是红框阴极电流低于绿框。

因为从原理上讲,只要不超压、超耗,板极和栅极很难用坏,但是阴极电流大了寿命就短。

网友:
2022新年快乐

网友:
过多插拔电子管对管子也有损害,可伐管脚与玻璃之间容易炸裂漏气,就是前苏联的军用电台设计的好,铝外壳,管子顶端有拉手,大八脚的管座有锁扣。小九脚铝外壳侧有拉簧。

网友:
还有就是高压要缓慢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