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2-17配6F6,小牛配大管,有无问题

楼主(2022-01-30):
根据27厂变压器命名规律,大概猜到“2”的含义是2VA或2W。

我的问题是:

一,2VA和2W哪个严谨、正确?

二,“2”是指喇叭上净得2W(扣除因牛效率损失的部分),还是指牛前未扣除效率损失的2W?

三,配合6F6时,开大音量,如喂给牛的功率超过两瓦,会发生什么情况?

四,牛的大小,2W还是5W,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

菜鸟虽然每天都在努力学习,但是不懂的地方还是很多,请各位坛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这个变压器是收音机用的,铁心很小,低频不低高频不高,只是能响。这种一般工作点调整比较低,不然过的电流容易让铁心饱和。27厂的大部分都是标V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变压器是收音机用的,铁心很小,低频不低高频不高,只是能响。这种一般工作点调整比较低,不然过的电流 ...

L601的牛,根据坛里的资料,能过45mA直流,6F6板流小,不会饱和。

但是6F6会喂3.2W或4.8W功率给CB-2-17,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L601的牛,根据坛里的资料,能过45mA直流,6F6板流小,不会饱和。

但是6F6会喂3.2W或4.8W功率给CB ...

45MA工作点飘一点,动态大一点就饱和了,这个2VA应该是指饱和的功率,这种老式变压器其实没啥意思。

网友:
国产变压器的标示: DB(电源变压器)HB(灯丝变压器)GB(高压变压器)KB(开关电源变压器)。DB—*(功率)—*(产品序列号)
音频变压器没有统一的标示,各厂不一样,上海无线电27厂命名方法:CB(音频输出变压器)RB(音频输入变压器)SB(音频输送变压器也就是线间变压器) CB—*(标称功率分类号)—*产品顺序号。
你那是三级电子管收音机用的2W输出变压器。7K阻抗就是6F6末级功率输出用的。

楼主:
我查了一下资料,输出功率超标,输出牛扛不住的情况,也就是失真加大而已,对吗

网友:
曾用前苏联版的6F6搭配过这种输出变压器,效果一般,倒是与12B4A等三极管搭配时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