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厂2比6G2P屏蔽好?光有铁壳不接地有用?

楼主(2022-01-31):
为了防干扰,输入级要么弄个外接屏蔽壳(接地的. 如铝质带壳管座);要么管身内有金属桶全包屏蔽,屏蔽桶接地(如EF86)。

6G2p是个光膀子,没屏蔽。

6厂2铁壳全包,但是铁壳没接地,这样有用吗?

请有实际经验的同学聊聊,谢谢。

网友:
无图咋聊?

网友A:
    6厂2是苏联的金属管,6G2P就是6SQ7 它两个都不需要接地。
    电子管6G2的内部构造与6G2P(6SQ7)等管不同,它的两个检波小屏外面没有隔离罩,而小屏的面积较大,最易受外界电磁场的干扰,产生交流声或杂声。
    因此,用6G2作检波和低放的收音机可以在6G2外面加装一个金属隔离罩,将隔离罩与底盘相接,对解决交流声会有显著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6厂2是苏联的金属管,6G2P就是6SQ7 它两个都不需要接地。
    电子管6G2的内部构造与6G2P(6SQ7)等管 ...

看来铁壳和玻壳在抗干扰上没有大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铁壳和玻壳在抗干扰上没有大区别

国产都是玻璃壳,只有曙光的6P9P是铝壳,这个管的鼻祖苏联的6П9是铁课,可是南京电子管厂的6P9P是玻璃管。

网友B:
6G2做功放的话把二极管直接接地就可以,这个管做电压放大声音意外的好,和价格完全不匹配,由于内阻较高,建议直流点灯丝。

网友:
2022新春快乐!

网友C(2022-03-20):
引用 网友B:
6G2做功放的话把二极管直接接地就可以,这个管做电压放大声音意外的好,和价格完全不匹配,由于内阻较高, ...

请教一下大佬,我打算做一个吉他功放,原机是12ax7的,我拍了之后卖家青岛封城了,我打算用手上6n2代,但是看到图纸一支阴极标183伏,我看了下6n2才120伏,感觉不得,又买了6G2,听大神说6g2p多了屏蔽,实际到手这两个差个P,实际上差别还是很大的,感觉不单单封装问题,所以想请教一下这两个管子差别大吗?p体积大,6g2看印标60年的,水银感觉都偏淡,而6个P里有4支底座有水银点,有2支怎么都看不出,不过看印字标的80年,本来想买样本对比一下再看屯那个的,现在反而看蒙了不懂屯那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厂2是苏联的金属管,6G2P就是6SQ7 它两个都不需要接地。
    电子管6G2的内部构造与6G2P(6SQ7)等管 ...

顺带请教下于版,除了外观好看,单做信号放大的话这6g2和6g2p那个好一点?

网友D:
我都是玻璃壳的管子,外面用铜箔胶带(厚点的)包起来,然后焊上根铜丝接地.铜箔超级吃焊.

不管它里面接地不接地了,缺点就是不知道是啥管了,再用记号笔来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大佬,我打算做一个吉他功放,原机是12ax7的,我拍了之后卖家青岛封城了,我打算用手上6n2代,但 ...

吉他功放要求没那么高,只要搞好信噪比就OK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顺带请教下于版,除了外观好看,单做信号放大的话这6g2和6g2p那个好一点?

两者差不了多的,6G2(6Г2П)是6G2P(6SQ7)的塑形管,6G2的过度电容相对小些这样对高频有力(电压放大)如果不是制作收音机两个小屏需要接地。
最好要加隔离罩(带罩的管座)。6G2P就不用。用哪种管还要外观协调一些,比如6P6P用6G2P,6P1,6P14就用6G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吉他功放要求没那么高,只要搞好信噪比就OK

是的,4级放大推到失真音效,所以保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底噪,4级放大后底噪会比较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玻璃壳的管子,外面用铜箔胶带(厚点的)包起来,然后焊上根铜丝接地.铜箔超级吃焊.

不管它里面接地不 ...

除非做唱放,话放等等弱信号放大,否则这个做法完全没有必要。还有可能妨碍功率管散热(阻碍红外辐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者差不了多的,6G2(6Г2П)是6G2P(6SQ7)的塑形管,6G2的过度电容相对小些这样对高频有力(电压放大) ...

如果没太大差别还是6g2比较好布置一点,第一个做250长太短,现在第二个做370长,如果2个6n2加1个6p1刚好,如果换4支6g2p加1支6p1的话长度还是短了,用6g2会省点地方,孔也好开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4级放大推到失真音效,所以保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底噪,4级放大后底噪会比较明显。

若要信噪比高,推荐用12AX7并管,直流灯丝。6G2或6G2P有个问题就是和复合二极管共用阴极,如果阴极不用退偶电容的话有可能信噪比低一些。在功放1-2级放大问题不是很明显,吉他音箱是多级放大,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要信噪比高,推荐用12AX7并管,直流灯丝。6G2或6G2P有个问题就是和复合二极管共用阴极,如果阴极不用退 ...

12ax7wa我买了4支,不过刚碰巧下单当天老板青岛那边封城发不出来,本着坛友说的,几块钱的管子要是出好声也是种高兴事,而且成品电子管箱头相当暴利,所以才打算能不能搞个廉价版组合让更多朋友能用上电子管箱头。而且看琴友都嫌原版太大声要加衰减器才能家里练琴,刚好看到J校长推荐6n9p价格便宜不到6p1零头,功率也比6p1小一半,所以一并买了点回来试试。

网友:
海棠63-31三灯外差式收音机,6G2(二极管检波、低放)加了金属隔离罩:

网友:
6G2做收音机交流声很明显,怎么加强滤波也去不掉,后来用铝箔包上,接地,立刻变清净些了。当时因为6N2太贵,买不起。以后果断换掉6G2,改用6N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