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古老电路遥远歌--仿MG69-4

楼主(2022-02-01):
古老电路遥远歌--仿MG69-4
一、作品说明
    来复再生式电路是收音机历史中很有纪念价值的电路程式,在半导体价格昂贵时期具有显著现实意义。一直想做一台经典倍压检波来复再生式四管机,趁此DIY大赛良机就动手了。在电路选择上,翻看《晶体管收音机》里记载的几种电路:65-4型、P694型、MG69-4型和67-4型,喜欢MG69-4的电池布局但又对67-4型的外壳设计情有独钟。那就杂合在一起!古老的电路自然得用古老的元件,所以本机尽量用老元件即使性能略有瑕疵。PCB板没有那种棕褐色的酚醛树脂板,就选择简单便捷的现代厂制环氧板。

二、制作材料
1.三极管:高频管为一只收藏已久的3AG48J,放大倍数有100多;低频管为三只3AX31,南方湿度大,管帽都锈迹斑斑了。简答打磨一下上蜡保养,放大倍数也有100多。
2.二极管:开始用一对从老板上拆下的玻璃管,效果不好,后来换成一只2AP9和一只锗管PN结,效果良好。
3.电阻:以前论斤买了很多绿袍,大多数都是重复阻值,这次要去库存!用小贴片电阻和绿袍电阻串联组成合适电阻。
4.电容:为了复古,全用老电容,包括铝壳电解和金属化纸介电容。
5.GZL:喝完酸奶后用0.1漆包线在吸管上绕500圈,测量空心电感有2.2mH,加上小磁芯可到3.6mH。
6.变压器:原机变压器比较节约,这里用了EI19铁芯,按照《少年晶体管收音机》参数绕制。输入变压器1500/500*2;输出变压器230*2/100。真空浸漆包骑马夹。

7.天线线圈:扁磁棒100mm,初级0.07*7纱包线绕78T,次级7T,间隔4mm。再生线圈用铜包铝线绕1T。
8.喇叭:65mm的8Ω拆机方尾喇叭
9.PCB:厂制13*8cm2板子,
10.机壳:三合板制作,刷一遍底漆、三遍色漆、两边清漆。

三、制作过程

焊接好后进行调整,Ic1为1.1mA,Ic2为2mA,Ic3,4为3.7mA。调整再生线圈使收听效果良好不自激。

四、制作小结
1.老元件上机前一定要仔细检查。先前一对二极管我只是简单测了一下通断,结果收音机声小易自激,费不少功夫才找到原因。看起来很好的管子,压降竟然有0.5V以上,R*100档测正向电阻超过1kΩ!

2.前中后三片式机壳方便检修。
3.按照67-4的板子设计给可变电容并一个板上电容,发现效果并不好,还是单独用一个半可变电容更好。频率覆盖略有点过宽,应当减少一些初级线圈圈数,为了和资料一致没动它。

五、收听视频
试听仿制火炬牌MG69-4

网友A:
好先进的浸漆工艺哈,我只能依靠太阳晒热了浸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先进的浸漆工艺哈,我只能依靠太阳晒热了浸漆

好久没见到太阳了哈

网友B:
做的很好。有技术动手能力强!

网友C:
复古的外壳加上古老的元件及制作方式,两个字:漂亮!

网友:
近乎专业制作

网友D:
专业!!!话说老收音机PCB走线不应该是那种看起来很随意的圆弧么

网友E:
        前几天才计划MG69-4,现在已经做成,说干就干速度很快,外壳制作仿67-4制作的很漂亮,输出输入变压器的绕制,外皮制作,浸漆工艺,技术成熟,制作精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很好。有技术动手能力强!

谢谢关注!仿真度还不够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古的外壳加上古老的元件及制作方式,两个字:漂亮!

谢谢关注!老元件和性能之间有时选择很纠结

楼主:
谢谢关注!板子不够复古,看了就出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专业!!!话说老收音机PCB走线不应该是那种看起来很随意的圆弧么

是啊,有的老机走线看起来就像毛笔字笔画,行云流水很有韵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才计划MG69-4,现在已经做成,说干就干速度很快,外壳制作仿67-4制作的很漂亮,输出输入变压 ...

谢谢老友关注!节前这几天比较有空,所以集中火力攻坚了

网友F:
理论和技术过硬,手工活细致,工艺很好,介绍的详细,向你学习。

网友G:
太漂亮了!面板是机器雕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理论和技术过硬,手工活细致,工艺很好,介绍的详细,向你学习。

互相学习!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漂亮了!面板是机器雕刻的吗?

谢谢关注,不是用机器雕刻的,手工粘贴小木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不是用机器雕刻的,手工粘贴小木棍。

谢谢回复,真的很佩服!

网友:
装备真全。

网友:
这个机子很漂亮 加分 点赞

网友H(2022-03-17):
漂亮!有视听链接就更好了,另,玻璃二极管是2CP系列的整流管,不是检波二极管,透明的检波管比你这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H:
漂亮!有视听链接就更好了,另,玻璃二极管是2CP系列的整流管,不是检波二极管,透明的检波管比你这个短!

还不知道整流管的内部结构是怎样的,学习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理论和技术过硬,手工活细致,工艺很好,介绍的详细,向你学习。

谢谢关注,可惜本地电台不多,只能来来回回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