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扒小车胎胎边压不下来

楼主(2022-02-01):
自己做了一个钢管压胎机压胎边的的铲受力后向胎外沿滑跑了,胎铲头形状应当怎样才好

网友A:
这个会不会把轮毂碰坏?

网友B:
动力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会不会把轮毂碰坏?

现在的问题是受力时他会朝轮毂的反方向移位这个产进不到胎边,网上有手动拆汽车轮胎机不知那铲子是什么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是什么

管子上面横着还有一个杠杆固定在墙角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管子上面横着还有一个杠杆固定在墙角的

这种工具是

网友B:
见过一个粘胎的,他自制的手动扒胎器看着比气动扒胎好使,一端固定墙上,杠杆有接近1.8米长,压胎那边是个很厚的弧形钢板,印象里有8~10mm厚,和轮胎接触面长度估计200mm 以上,有可能达到300,好久没去粘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过一个粘胎的,他自制的手动扒胎器看着比气动扒胎好使,一端固定墙上,杠杆有接近1.8米长,压胎那边是个 ...

好的,我的就是杠杆固定在墙上的,他的胎铲是用钢板做的?看样子我钢筋做的胎铲太窄了

网友:
车胎几年扎一回,路边补一次30块钱,弄这玩意干嘛。

网友:
超强动手能力

网友:
不扒胎用胶条补胎也可以吧

楼主:
后来加大沙僧铲搞下来了

网友:
你这个铲的形状不行,做成圆弧型,做大一点,你这个与轮胎的接触面太小了,贴着轮毂边缘,后面受力点做好限滑措施,就可以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