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指针表电阻档精度 3% of ARC 表示方法的理解

楼主(2022-02-02):
有些指针表在表示电阻档的精度时,
标称为3% of ARC,
这个该如何理解呢?
那么换算成相对精度的话,
究竟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值电阻是分流电阻,
与之并联的还有表头等,
电阻是越并越小的,

当时因为有91【后来有数字表才知道它的电阻挡相当准】。47是第二块表,价钱是91的8倍。电阻档却偏大10%,相当不爽。所以更换分流电阻,原来中值是23,中值电阻却是22的,而我修改中值取24、现在换表头22中值的,重新调整中值电阻选择23。这样才很接近数字表数值。

网友(2023-04-04):
引用 网友A:
关于元件用22这个问题我也还在研究,不见得用这个元件与中值不符的电阻就一定是错的,因为根据我的了解, ...

除了保险丝,还有电池等效内阻、表笔线阻以及开关的接触电阻等。
比如MF47的老式18mm保险,我测过几十只,电阻约为0.3~0.4欧姆,
1.5V电池的等效内阻,设计上一般按0.5~0.6欧姆计算,
老式表笔的线阻,也有几十毫欧,
以上加起来,大约1欧多点儿。

中值为22的表,一般使用21.2欧作RX1的分流电阻,并联后为略小于21欧,加上1欧的杂散电阻,基本就是中值电阻了。
对于RX10以上的档,这1欧占比不大,一般不考虑。

楼主(2022-02-02):
先谈谈我的初步理解:
3% of ARC 意思是弧长的3%
也就是说,指针指向某一刻度时,
其误差允许达到指针左右两边的刻度表整体弧长的3%

楼主:
那么这个3%是多少呢?
由于电阻档刻度的非线性,
并不是固定值。
电阻的测量按要求精度最好的区域为中间部分
20%-80%的范围内

楼主:
我看了一下我手头上的一块表,
中值为20,
其20%处值为80
其80%处值为5
也就是有效读数范围为5-80
而在此范围内,
线性差异也相当大。

网友B:
我的47表,买回来的时候电阻挡比原来的91表大10%以上,于是去更换,广州交电商场说我的表准确,属于弧度误差范围【+-2.5是弧度误差】,还说电阻档的误差不是用基本误差计算【就是原来1K的,测到1.1K】,而是以弧度误差计算。没办法,人家不肯更换,就自己想办法。更换电阻。以91表测的为标准,校正了。后来买了数字表。47也换表头,由于中值不一样,拆下了原来的电阻,用数字表测试,居然误差不到1%【基本误差】。弧度误差不会计算。

网友:
现在换的表头,电阻挡的线性误差也很大,电流串上数字表,线性很好,不知道原因了

楼主:
进一步细化的读数如下:
20%:5Ω
30%:8.7Ω
40%:13.5Ω
50%:20Ω
60%:30Ω
70%:47Ω
80%:80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一步细化的读数如下:
20%:5Ω
30%:8.7Ω

这些是什么意思?

楼主:
再细化一倍,
读数就比较累了,
可以按照非线性比例,
用EXCEL表算出大致读数如下:
20%:5Ω
25%:6.61Ω
30%:8.7Ω
35%:10.74Ω
40%:13.5Ω
45%:16.06Ω
50%:20Ω
55%:23.7Ω
60%:30Ω
65%:35.78Ω
70%:47Ω

楼主:
依此更进一步,
就变成间距2.5%的了,
详细不再列出,
大致在中值20Ω即50%附近,
2.5%偏差约为2Ω
在10Ω值左右,2.5%偏差约为1Ω
大概结论是:
以2.5%弧长的误差,相对误差约为1/10即正负10%

补充内容 (2022-2-2 15:46):
按照电阻刻度绘制函数算出的数值为:
在中值20附近,
+3%弧长为22.55Ω,误差2.55Ω,相对误差12.77%
-3%弧长为17.74Ω,误差2.26Ω,相对误差-11.3%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我手头上的一块表,
中值为20,
其20%处值为80

你有没有实际测试过,电阻挡金属膜分流的以及碳膜分流的效果可能不一样?我觉得碳膜的好像好一点,其他线性的电压,电流是金属膜好。

楼主:
从表头上的刻度也可直观地看出,
在中值20Ω处,3%弧度的误差明显超出2Ω

楼主:
如果我的上述理解是正确的话,
也就是说,即使在中值附近,
一个精确值为20Ω的电阻,
用标称为正负3% of ARC的指针表来测,
读数18-22Ω都在允许误差范围内。
即是说,其相对误差大于正负10%。

按照电阻刻度绘制函数算出的数值为:
在中值20附近,
+3%弧长为22.55Ω,误差2.55Ω,相对误差+12.77%
-3%弧长为17.74Ω,误差2.26Ω,相对误差-11.3%

网友B:
怪不得商店说以弧长计算,20K测到22K算相对误差(10%),属于正常范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的上述理解是正确的话,
也就是说,即使在中值附近,
一个精确值为20Ω的电阻,

对,我当时拿万用表要换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实际测试过,电阻挡金属膜分流的以及碳膜分流的效果可能不一样?我觉得碳膜的好像好一点,其他线 ...

这个我没有研究过,
从原理图上来看,
一般分流电阻值约莫中值电阻值,
只要其阻值准确就行。
另外,热稳定性也会影响长期稳定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没有研究过,
从原理图上来看,
一般分流电阻值约莫中值电阻值,

是,
但是由于过年原因,没有细究,好像将原来的分流碳膜电阻换成金属膜后,电阻挡不同范围的刻度,同测那些电阻,金属膜误差好像大些。

网友B:
我做过实验。例如你的20的中值,你要将电阻调整为中值21,这样要准确的多。我拿4台47试验过。都有这样的现象。相反现在便宜的,好像我30多元的47散件,组装后反而没有这现象。不知道是不是表头质量好的,最后那一隔对电流推动力有惰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怪不得商店说以弧长计算,20K测到22K算相对误差(20%),属于正常范围。

您这个应该算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实验。例如你的20的中值,你要将电阻调整为中值21,这样要准确的多。我拿4台47试验过。都有这样的现 ...

中值电阻是分流电阻,
与之并联的还有表头等,
电阻是越并越小的,
总之一个原则,
分流电阻并联其它的后,
总电阻等于中值就对了。
电阻各档都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47表,买回来的时候电阻挡比原来的91表大10%以上,于是去更换,广州交电商场说我的表准确,属于弧度误 ...

你有没有MF47表的电阻档精度标称值?

网友:
以前不记得怎么计算的了,误差有些只有正误差。没有负误差。有些有正负误差。

这个误差不是弧度误差,而是相对误差。

楼主:
刚查了一下《万用电表新颖线路》,
受益菲浅,
原来电阻档的刻度是按照n=50*R/(R+Rx)来标绘的。
这样就不需要像我上面写的那样现读现估算了。
整个弧度划分为50格
当Rx=0时,n=50格;
Rx=R时,n=25格(中值);
Rx=无穷时,n=0格。
该书还计算到,
电阻档的精度误差是笔头的4倍,
若笔头是2.5级,
则电阻档的精度为10级。
并且现有电阻档适宜使用的刻度范围是28%-72%,
两端各有约四分之一的区域不宜使用,
尤其是右侧刻度较稀的黄金区域,
太可惜了。
书中同时还提出了改善措施,
但不知为啥后来的万用表少见采纳。
有兴趣的朋友可翻看一下。

网友:
现成的万用表只能是慢慢修正了

楼主:
用EXCEL表进一步计算电阻档在正负偏差3%弧长的情况下相对误差情况如下:
由表可知,适合测量的区域在20%-70%弧长范围(以满偏为0%),
大致对应的电阻为5Ω-50Ω,除中值20Ω附近相对误差最好,在正负11-13%左右外,
5Ω和46.7Ω附近可达20%及16%,这是中值20Ω档(即X1档的情况)

楼主:
依此类推,可知各档可测电阻(允许正负20%内相对误差)的范围为:
X1档,5-50Ω
X10档,50-500Ω
X100档,500-5kΩ
X1K档,5k-50kΩ
X10K档,50kΩ-500kΩ

网友B:
可能是习惯,以及第一块91电阻的准确,一直不习惯相对误差太大,计算,修正,拿中值附近的电阻测量,47表22中值的用22中值附近的电阻测量不会超过半隔。例如22的不会有21或2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习惯,以及第一块91电阻的准确,一直不习惯相对误差太大,计算,修正,拿中值附近的电阻测量,47表22 ...

查了一下旧资料,MF47的电阻档精度为2.5(指的就是2.5%弧长)
中值为22
算出其允许相对误差如下表:

网友B:
我的47中值是23,比较特别,修改中值电阻后,相对误差减少到少于1%。左边的有点乱的就是串联,并联修改的电阻挡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47中值是23,比较特别,修改中值电阻后,相对误差减少到少于1%。左边的有点乱的就是串联,并联修改的电 ...

在23Ω测量正确的情况下,
您可以试一试两端的精度,
比如4.7Ω和51Ω,
与数字表对一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23Ω测量正确的情况下,
您可以试一试两端的精度,
比如4.7Ω和51Ω,

已经组合成22欧,买了一个22中值的表头。奇怪的是,我原来是23的要将电阻挡内阻改成24的才准,现在换成22的表头,中值电阻改成23的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组合成22欧,买了一个22中值的表头。奇怪的是,我原来是23的要将电阻挡内阻改成24的才准,现在换成22 ...

这个必须仔细算一算笔头的综合内阻的。

网友B:
一个4.7,一个是两个27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4.7,一个是两个27串联

还不错,
误差在1Ω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组合成22欧,买了一个22中值的表头。奇怪的是,我原来是23的要将电阻挡内阻改成24的才准,现在换成 ...

说明您笔头的内阻为506k

网友B:
506K?怎么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6K?怎么算出来?

不好意思,我算错了。
您X1K档用的电阻是多少?

网友:
1K档用21.2K,

楼主:
我看您图上是20k
如果已经改成21.2k并且该档测量准确的话,
表头在21.2k连接处一定是0.8k
您记住一点,某档的笔头综合内阻一定等于中值
您的这个原理图有点特别,
X1K与别的档走的通路不一样,
单独与表头是串联关系,
21.2串0.8才能得22

网友B:
有些问题我一直不了解,没有厂家搞错。例如:100Ω档原来用【22、23中值】都是用2.43K,经过计算,在调零电阻在中间的情况下,中值大约是21.7.距离22还是有1.15%的误差。距离23有5.7%的误差,这是相对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问题我一直不了解,没有厂家搞错。例如:100Ω档原来用【22、23中值】都是用2.43K,经过计算,在调零电 ...

您的那张图太乱了,
把您的图好好画一画,
最好是重新画一张,
我帮您分析分析,
做成一张各档详细自动计算的EXCEL表格

补充内容 (2022-2-3 13:04):
已经作了一个您专用的M47表格,填写各值可自动计算。

网友:
收藏一下慢慢学习

网友:
这个是我算过的MF47A欧姆档的基本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