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操作,把雅佳的磁带机接到220v了,电源变压器初级烧了,那个大哥能帮忙重绕一...

楼主(2022-02-02):
或者知道这个电源变压器的参数,帮我量一下,我去定制一个也行?

楼主(2022-03-30):
引用 网友A:
行,发个图片看看。原来的绕组最好自己不要拆,次级电压都是多少要说清楚。

感谢教员兄的热心帮助,变压器满血复活,收到啦!

网友(2022-02-02):
看板子上丝印,没注明的看电容耐压,低一级或2级

网友:
又是一个早不做准备的教训来了。

网友:
上可调电源接上电路板供电端,从低到高慢慢调,总有一个电压适合,6V开始

网友:
要把雅佳磁带机的型号写出来(或照片),大家才能帮忙

楼主:
GX7100,看了一下和GX75,GX95的变压器也是一样的,变压器型号为T2107

楼主:
变压器图片,哪位同好,可以有空帮我拆开冲绕一下或者改成220v,有偿。

网友B:
次级多电压,110改220绕不下,最好找个220输出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次级多电压,110改220绕不下,最好找个220输出相同的。

看图像是2组12.6v*2 +1组4.6v的,看铁芯有空间,不知道220v绕不绕的下。

网友:
铁芯窗口应该没问题,次级线径和匝数不变,初级匝数乘2(如果原来是110伏),线径比原来的要细,根据功率计算初级线径。

网友:
楼主你可真懒
卡座漂不漂亮 发图看看

网友:
如果是初级断了,看看是不是里面的温度保险断了。

网友:
不该发生的事,我也每天用100伏的日本卡座。

楼主:
主要是搬家,折腾了一次,结果忘记了。我找找看,不知道有没有温度保险。

楼主:
卡座是这样的。但是我不太敢拆变压器,怕手潮给弄坏了。让我修电路可以,修变压器,怕越搞越坏。还是求群里擅长的大佬去做擅长的事情。或者帮忙量一下输出电压,我直接网上定制一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