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起丝器

楼主(2022-02-02):
利用报废六角扳手,用金刚整形锉刀,挫了个起丝器.

楼主:
利用报废铰刀,断掉的麻花钻也可以, 只是用断麻花钻做,另一端需磨成四方,

网友A:
反丝的这玩意 不实用,能用它取出来的 四棱锥也能取出来。。。。。它取不出来的 四棱锥有可能取出来。。。。。一般情况下 焊接是快速可靠的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丝的这玩意 不实用,能用它取出来的 四棱锥也能取出来。。。。。它取不出来的 四棱锥有可能取出来。。。 ...

你说的有道理,特别是M5以下的,最主要还是小的孔难打,螺丝大的肯定可以. 你说的办法是丝攻还是啥?  能否贴个图片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特别是M5以下的,最主要还是小的孔难打,螺丝大的肯定可以. 你说的办法是丝攻还是啥?  能否贴 ...

优先选用 电焊 焊接螺帽的 办法,适合断螺栓断面 没凹进去很多的那种情况。。。。。电焊操作快捷,另外焊接热量对螺栓松动有帮助。 断的比较深 没法电焊螺帽的 可以钻孔 用铣刀。。丝锥。。或者钻头 磨制个四棱锥(角度一定要小 使接触面大一点)拧出来(必要时可以尝试加热) 那些说钻孔后再用原来直径丝锥把剩余部分攻出来的 基本上没实际操作过。。。。首先解决不了打孔不偏 这个问题。。。。。。另外电焊焊接螺帽办法 实际操作时 一定要用锤子敲击螺帽几下 这样做会让螺栓有松动。还有 就是有些高强螺栓 芯部硬度高 很难钻孔,再就是有些螺栓长度过长 前端跟孔底顶死后 又大力拧断 的很难取出。。。。。最后一条 不是所有的断螺栓都能取出来除非用电火花。。。。。。。

电焊优先选择 气保焊 1 焊丝比焊条细视野和操作空间大  2 引弧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先选用 电焊 焊接螺帽的 办法,适合断螺栓断面 没凹进去很多的那种情况。。。。。电焊操作快捷,另外 ...

实际上大部分情况,螺丝的断面和需紧固的面齐平,家用一般都小于M8的,不要说电脉冲,铣床等,一般连个台式钻也没有的,
就算有,部件在机床难固定,所以,用起丝器,还是比较符合实际.只是M6以下的,用手电钻打好合格的孔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家店买过一套断丝取出器,效果不佳

这是老外发明的,十几年前,一端带钻头的还在发明专利权时效内,曾经有过一个. 我发的图片最左边黑色的,是取断水管用的,
使用很方便,买这个工具前问老水电工,断水管断头的取下方法,回答跟3楼类似,说明这工具知道的不多.这确实是个发明.

网友(2022-06-28):
绝对是高人

楼主:
M8以下的, 一般个人都用手电钻钻洞,要钻准,并有一定深度,洞钻不好就不管用,实话实说,否则误人。
焊接这种都是纸上谈兵,大部分断丝都是齐根扭断,怎么个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