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F3单声道桌面小功放

楼主(2022-02-02):
手头有6F3,还有闲置的电源牛、单端输出牛(只有一个),闲来无事,给自己找点儿事儿,做个小功放。
因只有一个输出牛,只能将双声道合二而一,做单声道。

网友A:
虎年大年初二快乐!楼主这个是用什么画的图,看着很简洁舒服。两个声道共用一个输出变压器,那就是合成立体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虎年大年初二快乐!楼主这个是用什么画的图,看着很简洁舒服。两个声道共用一个输出变压器,那就是合成 ...

用的《绘图助手》。

楼主:
因只有一只管子,觉得视觉上差点儿,在6.3V灯丝绕组上跨接了一个红色的发光二极管,塞入6F3管座的中心孔,照亮管子,好看些了,蛇足之举。
电路打通后,用手机作音源,放音乐,听起来音质不太好,感觉带刺。检查管子的工作点。末级功放的阴极电压不随音量的大小变化,说明工作点是对的。而三极管电压放大级的阴极电位随输入电平的增高向上摆动幅度很大,明显栅负压有问题。将电阻R4的阻值从100欧逐渐往大调整,到270欧,阴极电压稳定了,不随输入电平变化了,环路负反馈也有所加深。再试听,没毛病了。
音频输出功率大概在1.5瓦左右,够放在书桌上一个人听了。

补充内容 (2022-2-4 21:20):
电源指示用的是氖泡,跨接在电源牛的一次侧,没在电原理图上画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绘图助手》。

虎年大年初三快乐!!好吧,做得很漂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绘图助手》。

请问楼主老师  输出牛初级阻抗用多少   B1  B2电压各多少?我也想模仿一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绘图助手》。

不错不错,非常漂亮的小机器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老师  输出牛初级阻抗用多少   B1  B2电压各多少?我也想模仿一台

B1+:240V
B2+:230v
输出牛的初级阻抗,或者说绕组的电感量我没有手段测试,无法提供,电感量估计有13-15亨吧。

网友:
输出牛阻抗多大、用红灯711的牛小了吧、

网友:
能有几w输出功率?

网友:
输出变压器初级5000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B1+:240V
B2+:230v
输出牛的初级阻抗,或者说绕组的电感量我没有手段测试,无法提供,电感量估计有13- ...

测出输出变压器的初次级电压比,也能推算出其初级的大致阻抗

网友:
很有创意,连喇叭就集成一块了,成一体机了都说6F3可以直代PCL86,但是看最大阳极耗散功率只有7瓦·,还有放大系数,应该和ECL85差不多。

网友:
不错,漂亮的小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