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可变电容器

楼主(2022-02-03):
这几天在网上查找收音机的同时,无意中也看到了很多铜铝散热器,翅片上切割有槽,突发奇想是否可以用它们制作空气可变电容器呢?

网友:
原理上可行,工艺上不好操作

网友:
只要铝片平整应该有希望做成。你首先要拆下不变形的铝片,然后用涂蜡与电解法制备粗料,然后用3-5mm的平整铁板加工成模板,把铝片夹到其中用整形锉修正出标准形状来就行了。可以考虑焊接连接就免除了铆接接触不良的隐患。

楼主:
用CPU散热器试了一下,不行,首先空变旋转方式是渐变螺旋,除非采用现代工艺在圆柱体金属数铣,如此成本提高。

网友:
貌似有人已经用CPU的散热器做过了,帖子在本坛有,忘了帖子名称了,刚才搜了一下没搜到

楼主:
论坛的搜索是差,像隔壁论坛就好,点论坛名后再点主题,就可找到该论坛名下发表的文章。建议版主们是否增加这功能?方便找论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