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小动作,不知可否?

楼主(2022-02-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当然可以,你这是增加一退耦电路。退耦电路主要是消除自激的,如果你的机器没有自激,就没必要加R,C了。如果机器有交流声且是前级造成的就可以增加这个滤波电路。

网友:
屏极还可以保持100K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J版好!祝新春快乐,虎年样样称心如意!
  我不喜欢大声音,所以将6P3P  PP拆了,装了台拨管式复合机,共用 ...

6P3P确实是一个顶部容易出现黄斑的管子,但这并不影响其使用寿命。
当你增加退偶线路时,原来管子的高压已经改变,当屏极电阻不改变时,其工作点肯定会有所改变,但一般还是不会影响其状态的,没有必要维持其原来的工作点,因为已经没有意义。保持屏极电阻是为了保持其增益,你如果觉得不合适可以自行改动。

网友:
C1的大小取决于所并联的电阻R2,一般电阻在100-200欧时,用470U,电阻在1K-2K时,用47U,这个相对来说不必太准确。C2的大小也是取决于前面连接的电阻R4,一般电阻在470K时用0.1,100K时用1U,再小用是4.7U,都行,影响不大。这个电容主要还是跟帘栅流有关。
另:我不是斑竹,J版也是另有其人,不要误会。

网友:
7楼的图,是几十年前没有晶体二极管时期的,电源部分完全不合理,推挽用扼流圈有弊无利。同样的电源变压器,次级桥式有直流功率120瓦,全波只有100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我还想请教一下。
   您说推挽加扼流圈有弊无利,为什么?我可是加了的。个中道理实不明白。
   ...

新年好。推挽本身就对交流纹波抑制能力强。推挽(特别是固偏)通常是低偏流甲乙一类,电流变化很大的。扼流圈的特征就是电流不能突变,可以说是瞬态跟不上。

网友:
有人喜欢加了调整一下韵味,如果噪声很低不用加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是瞬态跟不上,明白了,明天肯定拆掉它,我当时还是特地买的进口二手Z11灰片绕的呢。

不忙拆,先算好拆了之后,电压升高20伏,功率管的屏压,屏流,屏耗,是否超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刚才量了下,扼流圈压降在7.2V(4.3H)。如此算来:屏压305V-阴压0.25V(10Ω)+7.2V=310V×0.025MA ...

6P15三接固偏?发个标明工作点的图看看吧。升高7伏没啥问题,大不了调高栅负压。不用实际拆卸,将扼流圈两端短路就行,恢复原状也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9春节快乐!虎年吉祥!
  其实我加一级RC的出发点是:不管怎样,应该尽力将底噪降在最低状态。并非想 ...

要是五极管最好还是加一级因为本身就容易自激再加上噪声也大,如果是三极管噪声就不大不加也可以

网友:
不错,挺好。似乎倒相级的屏阴电压80多伏有点低。功率级负栅压9伏,输入级有10伏输出就够了,用五极管真的合适?  固定负偏压,我是这样用的。

网友:
上面1K接栅极,高跨导管10mA/V以上防振用的,低跨导6P3不用也行。6P3固偏栅漏最大100K,6P14固偏栅漏最大300K。负偏压这样接是可调接触不良时,负压最大,屏流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还没有回答我ECF80的三极管, 屏阴电压控制在多少较为妥当的问题呢?谢谢啦!

我认为屏阴分割倒相对前面的电压放大管过于苛刻,放大系数要高,屏压低而输出摆幅大,还要低噪声,失真小。很多年前找资料,就没找到合适的管子,所以从来没用过。下面是胡说,看看就好,试试将260伏那个点的电压升高到290伏。

网友:
屏阴分割本身输出的倒相信号幅度是有限的,一般是屏阻上的电压、阴极上的电压和管子自身的屏压各占1/3。一般也足够标准接法的管子使用,没必要再改动。如果实在觉得输出驱动电压不够,那唯有更换倒相形式。如长尾、分压、自平衡等倒相方式。

网友:
不知道泡沫边+变压器油会不会起什么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