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 让电话机直通对讲--话机直通连接器

楼主(2022-02-04):
                          让电话机直通对讲--话机直通连接器

    当年,交了5000元电话初装费后,好长时间没动静。忽一日,电话局师傅非常热情的上门装机了,
还推销了一台价格近300元的电话座机(早已不知去向)。之后,不出一周,便听说装电话不收初装
费了。再之后,不算损坏拆件的,完好但淘汰留存的话机找出来的便有七、八部。老伴嫌占地方,欲
处理掉。找来收废品小贩被告知五角钱一公斤,没舍得,便又留了下来,心想或许还有用,直到现在。
    一位现已年过八十,当年对本人多有关照的老领导,虽然家中电话座机、手机均有,但因行动不
便,与住另一楼门的儿孙联系时解锁、按键等操作经常出错,甚感不便。了解此情后,本人想到了
家中那些淘汰但完好的电话机:何不物尽其用,拉条直通专线通话,报答老领导当年的关照。利用
曾为单位制作内线简易电话交换机的经验,利用手头现有的部分元器件,制作了这对“话机直通对讲
连接器”。只要按一下呼叫按钮,通过专线,两部电话机便可通过它实现振铃呼叫和对讲通话,使用
方便,效果良好。想必广大坛友们类似情况不少,盼能抛砖引玉,物尽其用。那些被再利用的电话
机也免招粉身碎骨,若有灵,也会感谢我们。

     一.工作原理与电路简介
    图1为本制作电路原理图。以变压器B次级输出的36V(双18V)电压作为话机振铃电源,同时经全
波整流后为装置提供直流工作电压。
    自动复位2×2按钮开关用作呼叫按钮,按下时36V电压加至连接两连接器的外线。
    三级管Q、红发光管LED、二极管D3及电阻R2、R3、R4等共同构成35-40mA的高内阻电流源,为
话机提供工作电流。此种方法供电,虽然电路复杂些,但对声音信号的分流作用极小,在一定限度
内,话机工作状态也不受线路长短影响,可以最大限度的延长通话距离和确保通话质量.
    本装置工作过程简介如下:两话机均挂机时,发光管LED由电阻R2、二极管D3提供电流发光。
这时三极管Q集电极开路,通过R2的电流被等效于二极管的发射结通过R3部分旁路,发光管LED
(压降约为1.8V)发出较弱红光用作电源指示。
    任一方按下呼叫按钮后,变压器B次级36V电压加至外线,使挂机话机振铃。若呼叫方已摘机,
耳机会通过电阻R5发出50Hz交流声。话机摘机后,有电流通过话机、二极管D4、流入Q集电极。
由于发射极电位升高,使基极电流降为集电极电流的1/β,通过R3电流减小,LED发光强度增大,
与D3共同向Q提供较稳定的基级偏置电压。二极管D4用于防止振铃电压使Q集电结正偏,旁路振
流电流。放开呼叫按钮,两话机均摘机后即可正常通话,

    二. 元器件的选用
    用作电流源的三极管Q可选用任一种耐压100V以上的中功率管,本例为彩电视放管2SC2073。
    用作稳压和状态显示的发光管也可用白或蓝发光管,发光状态压降约3V,这时可不用D3。

    三. 调试要点
    组装完成检查无误后接通电源,电流表并至话机端(可不接话机),电流应在35-40mA间,否
则应调R4。

    四. 扩展应用
    通过试验,本连接器至少可以同时振响四部并接在外线的电话座机。也就是说,只要有相应数
量的连接器,可以组成一个小型的共线电话系统,扩大其应用范围,例如召开小型电话会议。

                                                                                                    yinekp     2002.1.4

网友:
这是单门的电话总机。呵呵

网友A:
还可以改进,主叫摘机---主叫振铃---被叫摘机---断主叫接主机---通话---任何一方挂机---电路复原 。

网友:
买个一拖二的交换机就都解决了。

网友:
变废为宝,低碳环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改进,主叫摘机---主叫振铃---被叫摘机---断主叫接主机---通话---任何一方挂机---电路复原 。

能否提供具体电路?多谢!

网友B(2022-03-19):
比较复杂,给电话机通电,直流48v或者从光猫电话机口取电,在电话机里面的最大电容各并一个阿妞开关,按下开关,2个并联的电话机同时振铃,任一个提机,停止振铃,然后另一个赶紧提机,可以通话,n年前,用过,记不很清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较复杂,给电话机通电,直流48v或者从光猫电话机口取电,在电话机里面的最大电容各并一个阿妞开关,按下 ...

振铃信号是交流,短接电容后,直接给振铃电路通电工作

网友C:
有个很大的问题两边同时按下呼叫按钮,两边的变压器可能交流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很大的问题两边同时按下呼叫按钮,两边的变压器可能交流短路

确实如此!看来需在外线上串个几微法的电容器。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