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拍过牡丹941的有机三连拆开后的内部照片?

楼主(2022-02-04):
今天初四,各位新年好,虎年大吉!

我的941B调谐故障问题以前专贴介绍过,由于手懒又怕弄坏一直没有动手。
今天打开三联塑料罩证实了之前的判断,三联中中间一连不转动,最先面一连看不清(整体还没有拆下),我想了解结构之后再看拆的问题,免得打开后长时间得不到解决,散落了忘了等就不好复原了。
所以想求助朋友们,看看谁拆开过并留了照片?
想了解转轴与动片的固定关系( 一般是半圆形缺口与轴上缺口相配,按说这样的结构不会滑扣的,但三连总阻力较大,不知会不会扯烂了),是松了引起不转还是止动面磨成大圆孔了才不转的。
谢谢各位!

网友A:
完全可以在桌面上架设一个手机拍摄拆解的全过程,找到病根后解决,往后再复原就有了视频参考

网友B:
找到了,给你上传几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在桌面上架设一个手机拍摄拆解的全过程,找到病根后解决,往后再复原就有了视频参考

先想好办法,打开后修的时间就不会拖得太长,以免孩子捣乱。

网友:
我就全部拆开修复过一个三联。当时拍了详细照片。现在不知道照片放哪里了。拆开全部清洗,再组装。细心一点完全可以修复。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图片。我刚才拆开第一组薄膜片,竟然没有卡扣而是靠最后螺母压紧,令我吃惊。

楼主:
就是说铜片的孔是圆孔,拆开就看到每一片之间都错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图片。我刚才拆开第一组薄膜片,竟然没有卡扣而是靠最后螺母压紧,令我吃惊。

边上有薄膜定位的小铜柱,在给动片定位的时候,动片头部的小孔与薄膜上的另一个孔对齐,将小铜柱取出插入这个孔,再拧螺丝就容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铜片的孔是圆孔,拆开就看到每一片之间都错位了

双联也是一样的,都是靠动片顶部小孔与铜柱定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给你上传几张。

请问层主我一个双联198几年买的,放到现在拿出来用却无法旋转,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边上有薄膜定位的小铜柱,在给动片定位的时候,动片头部的小孔与薄膜上的另一个孔对齐,将小铜柱取出插入 ...

谢谢!我拆开才知道,以前记得是半圆孔,有可能是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给你上传几张。

我拆下外壳,看到的和您的第2张照片几乎一样的。

网友D(2022-06-20):
引用 网友E:
看您的照片,并没有把三联可变电容器从PCB上拆下来,就拆解开了。

请问您自始至终都不用把它从PCB上拆 ...

有时感觉三连的阻尼大,如果硬性旋转,往往会把三连弄坏。这是因为在有的时候是前任在更换拉线的时候没有把拉线装好,拉线错位了的缘故。这时如果硬是用拨盘旋转,往往会使三连超过其最大的承受力而被损坏。其实这个三连大多是在这种情况下损坏的。

碰到这种情况,先不要怀疑三连不好,先看看拉线蟠得对不对,前任有没有把拉线蟠错,前任有没有把三连弄坏?要是941的三连弄坏了,因为这个三连是没有地方配的,所以这个机器也就玩完了。预祝楼主把三连修好,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图片。我刚才拆开第一组薄膜片,竟然没有卡扣而是靠最后螺母压紧,令我吃惊。

国产老式的薄膜连是这样的,中间的动片并没有定位卡,都是圆孔,动片是靠压力压紧的,所以你能看到动片的一个角多出来一块,上面有个小孔,还有塑料基座上两边也各有一个小孔
这种玩意儿安装非常蛋疼,首先你要准备两根0.8mm的金属棒,回形针的有点细,我用的老红袍电阻的脚,只是有点软,但小心点没事。先把金属棒插入基座的两个孔,然后一片片安装定片和动片,全部装好后,拧紧中间的固定螺丝,拧的时候注意金属棒保持垂直,这样就能让所有动片保持在同一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频率指针与刻度盘还是比较一致的,是否说明三联装配没有装错?

有时虽然频率是对的,但在蟠线时多蟠了一卷或是装得不对,或是滑轮支架使用日久有歪曲等。又拨盘上的绕线有搭绕(特别是搭绕),会使其转了半圈后转不过去了,这种情况有多见,在这种情况下强行转动三连。也往也会把三连弄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时感觉三连的阻尼大,如果硬性旋转,往往会把三连弄坏。这是因为在有的时候是前任在更换拉线的时候没 ...

借此回复各位朋友:
拆下三连发现问题后,因眼睛做过手术,一直没有清洗重装,先收拾整齐放在盒子里等空了再弄。
手头有两一个941无后盖无管子的配件机,先把三连拆下移到941B上,立即正常工作(也就没有查跟踪,因为中短波收台都很好,与其它机子比较后觉得先不搞统调,免得水平不够调乱了不好回复)。
特别感谢以上每一位关心鼓励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