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盆喇叭修理

楼主(2022-02-04):
有一纸盆喇叭盆边小裂用什么胶水粘好?

网友A:
俺小鸡子的外接

喇叭

吹拉弹唱

一点也木有什么不对劲!

豁了大口子的叭尔,小鸡子说:没事!还加了句:挺好的!

豁了大口子的叭尔,小鸡子说:没事!还加了句:挺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了~~~~~~~~

补鞋胶,软性胶水。用过的都说好

网友:
用文具店里的胶水,绵纸

网友:
喇叭专用乳胶最好

网友B:
没看到图片、如果只是小裂(看不到缺肉)用木工用的白乳胶兑点水调稀后、在裂口处涂上一点点就行、越少越好,一次不行干燥后再涂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图片、如果只是小裂(看不到缺肉)用木工用的白乳胶兑点水调稀后、在裂口处涂上一点点就行、越少越好 ...

来了~~~~~~~~

网友B:
图片上方的破损处涂点胶就行,下面的好像有一点“缺肉”,剪一点点棉布填上、用胶抹上就行。最后用墨汁兑水调整到合适的颜色刷一下。
其实这点破损不影响使用,不弄也行。因为它属于“硬伤”,不是自然老化。破口周围没有损伤、也不会加大破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上方的破损处涂点胶就行,下面的好像有一点“缺肉”,剪一点点棉布填上、用胶抹上就行。最后用墨汁兑水 ...

有胶推荐吗?

网友:
看起来是个世界难题。

网友:
木工用的白乳胶就行。兑点水、别太酱了。

网友:
      不要用任何胶,只需一小块薄棉纸(平常用的抽纸即可),用和纸盆接近颜色的漆(比如自喷漆),把纸洇湿,贴到破的地方,按纸盆的表面,抚平就行了。可以多涂些漆。
        这是多年前的比较专业的修法。

网友C:
用蜂蜜抹一下就好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蜂蜜抹一下就好啦!哈哈!

俺是过年后修的~~~

网友D:
修好了两个老扬声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04856

我用的是801胶水,这种胶水特别便宜,干了也是薄薄一层十分柔软且具有弹性,对温度变化极不敏感,修扬声器纸盆,给DIY收音机贴木皮,电路板封焊点,粘鞋,固定扬声器,固定磁棒,螺丝防松,修手机粘屏幕和后壳……哪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两个老扬声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1721&fromuid=204856
...

801胶,俺去看看。谢谢~

网友:
薄的布基胶双面贴一下,用过的都说方便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俺小鸡子的外接

喇叭

看到你列的中波电台频率表,你那里能收到这么多中波电台?赞!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你列的中波电台频率表,你那里能收到这么多中波电台?赞!

俺自制的鸡子

能接受到的颠台的记录图

这些颠台,以大白天,銄午12:00左右能接收到为基准,

除了几个晚上才出笼,开始播音的颠台

基本都是上海附近的,

最远能撩到南京、宁波

灵敏度马马虎虎,

玩了近7-8个月的收音机制作

能混个捕捉到200多公里开外的电台

还是很高兴滴!

当然和SONY SW-55

没得比!

距离是一种判断的指标,还有个硬指标无人提及

看信号强度!

网友F:
喇叭是破的,机器是好的,灵敏度是高的。这个喇叭好丢垃圾桶了,再买一个新的。

网友:
用鸡蛋清涂抹,缺肉的加上棉纸、宣纸,实在没有用抽纸。

网友:
引用 网友F:
喇叭是破的,机器是好的,灵敏度是高的。这个喇叭好丢垃圾桶了,再买一个新的。

谢谢指导和鼓励!

对于喇叭的纸盆的开裂

俺在70~80年代玩喇叭箱的时代

也遇到过

当年俺修复喇叭的纸盆是用下列办法

1.必须购买一种极其柔软和透气的:!

玉米纸!

2.用非常稀薄的浆糊,先涂在裂口处,再把玉米纸糊上!

舅这么简单有效!

喇叭的纸盆

工作在

20Hz~20Khz

的频段

一般的东西贴上去,能用

蛋是!

频响失真的必然的!(虽然耳朵听不出这个细微差别)

而玉米纸,柔软+韧性

这个是核心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了~~~~~~~~

这点小瑕疵不用修补,不会影响放音质量!

网友:
用相机的镜头纸,加白乳胶。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俺小鸡子的外接

喇叭

看着你的博士618真是亲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着你的博士618真是亲切啊

这款鸡壳子中规中矩,有折腾的价值!

网友:
氯丁胶比较合适

网友(2022-04-15):
引用 网友H:
有喇叭专用胶水

也可以用地摊一元一支的万能胶, 因为这种胶凝固后是软的,边缘不会冲击纸盆。  不能用 ...

用木工乳胶(木胶)和棉纸,很好。

网友:
用竹笛的振动膜,或者竹子内壁的超薄膜粘也好的,还有用镜头纸、面纱都可以

网友:
我修过几个纸盆有裂缝的喇叭,用的是粘乒乓球拍胶皮的有机胶水,用一字小螺丝刀挑一点胶水抹平,经多次至完全覆盖,由于该胶有延展性,干后听,效果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蜂蜜抹一下就好啦!哈哈!

如此美味,小强至爱

网友:
就沾自行车的胶水就行,干了不硬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