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Mach3 自动排线绕线机

楼主(2022-02-04):
      制作变压器是业余电子爱好者的一项基本技能,在业余条件下,我利用部分闲置材料自制了一台自动排线绕线机,为以后的DIY提供了方便。
该绕线机采用CNC软件Mach3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具有软件计数和主轴独立计数功能。以防止软件在特殊状况下因脉冲丢失造成计数错误。
      该机面板自左至右依次排列为:电源总开关、电源指示灯、主轴独立智能可逆计数器、USB接口、可逆计数按钮、启动按钮、停止按钮。
      主轴使用步距角为1.8度的57步进电机,经过同步带以2:1的传动比增大扭矩带动主轴旋转已实现绕线功能。
      排线电机步距角为1.8度的42步进电机,经刚性联轴器传动螺距为2毫米的滚珠丝杆,带动排线器部件实现自动排线。
      控制板为支持Mach3软件控制的USB接口电脑控制板,该板可自动控制主轴电机和排线电机协同工作,根据设定的程序 ,完成自动绕线功能。同时该板也具有部分手动控制功能,便于操作。 该机工作时可方便实现绕线手动变速,随时手动停止、启动,可编程变速、停止、启动及设定圈数停止等功能,使用灵活方便。
      该机体积小巧,外形尺寸为:长38cmX宽23cmX高26cm。重量为7.8kg。

一、整机接线图

整机接线图

整机接线图

二、购于本坛的铸铝底板及外壳制作

铸铝底座正面

铸铝底座正面

铸铝底座背面

铸铝底座背面

底座大孔加工

底座大孔加工

底座四周下部加工

底座四周下部加工

底座连接块

底座连接块

底座围板组装

底座围板组装

底座围板组装

底座围板组装

底座组装

底座组装

底座组装

底座组装

拼接薄铝板底板

拼接薄铝板底板

底座孔盖板

底座孔盖板

三、滑台制作

CAD设计图

CAD设计图

锯切好的铝板

锯切好的铝板

滑台左右支架

滑台左右支架

丝杆固定端轴承座

丝杆固定端轴承座

滚珠丝杆

滚珠丝杆

锯切好的轴承座铝板

锯切好的轴承座铝板

轴承座及压盖

轴承座及压盖

滑台组件零件

滑台组件零件

滑台试装

滑台试装

滚珠丝杆

滚珠丝杆

原点开关

原点开关

四、主轴制作

主轴外罩

主轴外罩

主轴外罩

主轴外罩

主轴零部件

主轴零部件

主轴试装

主轴试装

五、排线器部分制作

张力器部件

张力器部件

张力器部件

张力器部件

张力器试装

张力器试装

张力器试装

张力器试装

六、整机组装及附件

整机内部装配图1

整机内部装配图1

整机内部装配图2

整机内部装配图2

整机外部装配图1

整机外部装配图1

整机外部装配图2

整机外部装配图2

整机参赛图片

整机参赛图片

七、软件部分
Mach3软件安装好后,根据机子的零部件使用情况,需要进行相应的配置才能正常工作。
1、打开软件的设置菜单,设置单位为毫米。
2、端口设置,一般为默认即可

端口设置

端口设置

3、电机调试设置,由于Mach3座标数据窗口默认显示单位为毫米,我使用X轴做为绕线主轴,可以假定X轴丝杆螺距为1毫米,即主轴转一圈螺母运动1毫米,达到了主轴转数和X轴运动距离的显示数字相一致的目地。我使用的步距角为1.8度的步进电机,所以步进电机转一圈需要360度/1.8=200个脉冲。同时我的主轴电机驱动器设置了8细分,所以实际需要200*8=1600个脉冲步进电机才能转一圈。为了增大扭矩,我的绕线主轴和步进电机同步带传动系统的减速比为2:1,所以绕线主轴转一圈需要1600*2=3200个脉冲。

电机调试

电机调试

排线电机步距角也是1.8度,所以转一圈也是需要360度/1.8=200个脉冲,由于是同轴刚性传动且滚珠丝杆螺距是2毫米,同时驱动器设置为8细分,所以排线轴运动1毫米需要800个脉冲。

4、输入信号设置及软限位设置如图,要根据自己的实际使用的零部件情况具体设置。

5、外接按钮设置及总体设置,Mach3可以灵活设置外接按钮,同一个按钮,通过设置不同的代码,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如停止代码1003、启动代码1000等。总体设置主要设置为打开软件屏幕最大化和防抖信号的时间,其余默认即可。

6、简单程序的编写 ,新建一个记事本文件如下:其中G1X0Y0F100含义如下:G1移动模式代码,X0Y0为绕线时设置的起绕点,F100为绕线轴转速。X200Y40即代表绕线主轴转动200圈,排线轴移动40毫米。以此类推。M1代表程序停止,即绕满一层后自动停止,便于层间垫绝缘纸。如不需要层间垫纸,编辑掉M1代码即可。

八、绕线,机器设置好并调试好后,绕线时要先点“返回机床原点”按钮,在主轴上固定好变压器骨架,用鼠标或手动移动排线器到起绕点后,X轴和Y轴数据显示窗口清零即可开始绕线,绕线过程中可随时调节绕线速度和线的松紧程度。

轴承座及压盖

轴承座及压盖

网友:
这个东东,三个字      高大上

网友:
欢迎自动排线绕线机参赛!

网友:
大部分零件是手工制作,真是不简单,好好好。

网友A:
不知可用最小线径是多少?

网友:
这个就是论坛的动力----多出精品---提升论坛,多出精品电路---精品藏品收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可用最小线径是多少?

说的是,给你加分,恭喜你晋级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金工技术一流的。

网友:
厉害了,高端硬货

网友:
这可是高端绕线机,不但硬件制作的好,更要有过硬的软件基础支撑。真好!

网友:
做工非常好,佩服

楼主:
各位坛友新年好!谢谢以上各位坛友和版主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可用最小线径是多少?

Mach3是一个功能强大的软件,我用的是精密滚珠丝杆。如果不考虑线太细容易断掉,理论排线线径可以很小很小,实际 排线线径0.05毫米肯定没有问题的。我没有这么细的线没试过。现在想研究一下软件,应该也可以绕制蜂房线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Mach3是一个功能强大的软件,我用的是精密滚珠丝杆。如果不考虑线太细容易断掉,理论排线线径可以很小很 ...

提问:主轴用普通电机驱动,利用主轴的旋转信号控制排线电机是否可行,软硬件的成本是否能降低,有兴趣搞一下吗

网友B:
牛人,提供很好思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人,提供很好思路,谢谢

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C(2022-03-08):
这个工程有点大,做的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工程有点大,做的真好

谢谢支持!

网友D:
真是不简单,好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是不简单,好好好。

谢谢支持!

网友(2022-04-07):
       换个基台,就是雕刻机。思路不错,金工手艺一流,唯一一点就是电脑开机需要时间,软件需要设置,不如控制器直接输入便捷。

网友E:
出个绕线视频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个绕线视频就好了

你好,机子现不在身边没法拍啊。

网友:
有想法,有能力

网友F(2022-06-07):
飞雕卡稳定吗,俺伙计最近弄了个车床,不知道用什么系统合适,我推荐他用mach3,但是我自己都不会用,怕把他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雕卡稳定吗,俺伙计最近弄了个车床,不知道用什么系统合适,我推荐他用mach3,但是我自己都不会用,怕把 ...

前年制作了一台立柱雕刻机,用的也是这个板子,使用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2022-07-08):
工艺好,技术硬,佩服,赞一个

网友G:
加工能力强,工艺精湛,作品高档!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工能力强,工艺精湛,作品高档!

谢谢你的认可和支持!

网友(2022-11-07):
工艺非常好,赞一个

网友:
提示没有权限欣赏;

网友:
是不是只有高级会员才有资格看贴,或者以后能看?

网友(2022-12-18):
     顶。。。这样的烧友,请多来点。。。

网友(2023-02-09):
都是猛人呀,学习学习

网友:
有种脱机两轴控制器可以直接输入圈数的用起来会方便一些

网友(2023-05-04):
这个挺实用,,

网友(2023-08-22):
出成品造福一下坛子友啊

网友:
提示没有权限,可是看自己是有权限的啊,很奇怪

网友H:
图片以附件形式却无权限下载,既然不想让人看就不要发了吧,没意思。

网友:
还是提示没有权限欣赏;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图片以附件形式却无权限下载,既然不想让人看就不要发了吧,没意思。

我用EDGE浏览器看是正常的。应该是浏览器或矿坛的问题造成不能观看。

网友:
我使用的就是EDGE浏览器,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权限

网友:
图片看不到预览,点击提示 有权限下载本附件,本来先看看欣赏欣赏,看不了算了。

网友:
DWQ-2008

您头像里的 矿坛logo 制作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