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电感表量不同喇叭的音圈电感,有数量级差异

楼主(2022-02-04):
相同标称阻抗的喇叭,有的几豪亨,有的零点几毫亨,有的甚至更小……

表的绝对精度不重要,这里想表达的主要意思是不同喇叭的音圈电感差异极大……

音圈电感差异大,就造成补偿电容容量差异大。

收音机好办,一辈子只配一个喇叭,对应一个补偿电容即可。

功放麻烦了,会配接不同喇叭,补偿电容不好确定。

当然,据说有负反馈时都可以省去补偿网络。

总之,我很好奇为啥喇叭音圈电感差异这么大?常听说换喇叭后听音变化大,是否跟这事也有一点关联?请大家聊聊,家里有喇叭的也可以顺手测测看……

顺便说一下,测量时喇叭会叫,根据声音大小可以估测灵敏度,也算业余条件下选喇叭的简易方法……

楼主:
有的4欧喇叭,欧姆表量直流电阻3.0欧,电感表读数2.75豪亨,粗略估算一下,400HZ时感抗都6.91欧了,这还是4欧喇叭吗?

实在是搞不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4欧喇叭,欧姆表量直流电阻3.0欧,电感表读数2.75豪亨,粗略估算一下,400HZ时感抗都6.91欧了,这 ...

电感量差异大应该是测试频率不同的原因。扬声器的阻抗应该是直流电阻和交流感抗的矢量和,即你测量的3欧和6.91欧的平方和的平方根,约7.5欧,150Hz时的阻抗为3.96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量差异大应该是测试频率不同的原因。扬声器的阻抗应该是直流电阻和交流感抗的矢量和,即你测量的3欧 ...

矢量和,完全赞同。

困惑的是这块表是固定一千周频率的,都是一千周测量,音圈电感有数量级差异。

网友:
这种表就是玩具 没啥用的。扔了比较好不然会影响判断

网友B:
喇叭的音圈设计不一样,有的设计有短路环测下来就比较小。而且音圈会运动,运动状态阻抗不同,也无法准确测试。
真正测试喇叭要上障板,然后接信号源定阻信号输出端,在上面接电桥后毫伏表或示波器读出不同频率下的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的音圈设计不一样,有的设计有短路环测下来就比较小。而且音圈会运动,运动状态阻抗不同,也无法准确测 ...

确实复杂,一般人搞不懂,刚定了本书,空的时候看着玩……

我一直觉得对于业余人士,弄响就很好了,娱乐第一……

真要想深究,那是笑话……

冯报本老师的书我最爱看,都能响,很好玩。科普读物,不深究,不过火……

网友C:
支持楼主多看专业书,看的书越多,提的问题越少。
另外,您的 福泰克 仪表,如果,换成 福禄克 仪表,可能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多看专业书,看的书越多,提的问题越少。
另外,您的 福泰克 仪表,如果,换成 福禄克 仪表,可能 ...

我感觉书看越多问题更多了……

高职一般没啥问题

985娃倒是问题稍多

想想其实也没啥意思,研究到最后其实都还是在路上,没有尽头……

研究所、喇叭厂,我猜他们都还没弄透的问题堆成山……

网友:
电感量测量值为什么不同没有帖子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