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收音机怎么加装FM波段,怎么安装切换开关

楼主(2022-02-05):
好多晶体管收音机没有FM,怎么加装

网友:
淘宝买个fm模块,加装在音频放大的前级,然后加上转换开关。再加上相应的选频按键。简单实用,接收效果更加模块性能来决定。
嗯嗯嗯。

网友:
老机加FM效果不行,还是用FM收音机好。

网友:
FM音频输出可接入拾音挡来使用,从实践中发现,最好在FM输出端加一级3-10倍的低放级,特别是电子管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