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东芝V-288K录像机求各位大师指点

楼主(2022-02-05):
先给大家拜个晚年,祝各位在新的一年里经常收到心仪的玩具,每天玩的开心快乐!
    前些日子逛旧货市场,看到一台东芝V-288K录像机,不缺件也挺干净的就拿回来了。经过简单清理卫生,通电试机进带后就保护,磁鼓也不转,然后按出带键能出。坏机先放一边等有时间再折腾。
    过了年这两天得空,把机器重新拿出来,再次通电试机,这次进带后加载正常,接电视后图像、声音正常,就是有达、达、达的噪音。关机再试一次,进带后又保护进入待机状态。打开机器底壳通电,看到磁带进去后磁鼓转一下就停了。盘了一下磁鼓电机,感觉在一圈范围内有三分之一挺沉的,就好像电机轴承卡住一样,同时判断出达、达声就是磁鼓电机发出的。把这一段用手盘过去,机器又能正常运行,看来是磁鼓无法启动引起保护。
    网上看了半天,没有维修同型号机器的教程,看他们换磁头小心翼翼的样子,有点不敢下手了,又一想反正就几十块钱的事,大不了卖废铁,于是开始拆卸磁鼓想一看究竟。
    拆卸机芯下面的电路板,这台机器的接地弹簧片在磁鼓下面(以前见的都在上面),第一次拆磁鼓,无从下手,看了半天,这个无刷电机转子就是外壳,转子外面还有个塑料壳,边缘又均匀分布的空格,从传感器缝隙穿过去,估计是配合传感器用的。电机轴头上套一个铁片,中心用胶粘了一个小米粒大小的东西,和接地弹簧片接触。我以为是塑料壳的卡簧,一拔把小米粒弄成两半。
    用手将上磁鼓握住,另一只手在电机转子上连拔带转,总算拔下了。看了一下没有扫膛的痕迹,盘了一下还是沉。再拆卸上磁鼓,将磁头线焊开,拧下两个螺丝,轻轻拔出上磁鼓,盘了一下,还是转动困难。怎么办,中心轴上套两层磁铁,一个用胶粘在轴上和轴一起转动,另一个粘在磁鼓底座上固定不动,电机侧轴承部位也看不到卡簧之类的东西,应该是轴承出问题了。没法卸了。试着拿螺丝刀手柄从下往上敲击轴,试图将轴拿出来,敲了十几下轴没有出来,但是感觉盘起来轻松多了,既然卸不下来,盘着也轻那就这样装上再试试。
    装好通电,进带、加载、播放都到位,只有声音没图像,电视显示无信号,噪音比先前小了但还不低,看来把磁鼓干报废了。
    试机过程偶尔来一下不正常的图像,转瞬即逝,过几分钟来一下。
    祸不单行,试了十几分钟,看到电源板放烟花,断电打开看到275V、0.1微法X2的安规电容爆了,换一个同型号的电容。
   找同型号的磁鼓谈何容易,不修复其它都正常扔了有点可惜。 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扔了吧,没什么价值了

网友(2024-03-12):
这个机器只能播放SP.     LP播放不正常。好像是2磁头的。小毛病修成瘫痪。

网友:
磁鼓的线是你焊接的吗?下面的皮带要换。白色的是CBB电容耐压2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