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锡丝的选择

楼主(2022-02-05):
请问大家选择纯焊锡丝还是锡铅混合的?以及哪一个牌子比较好。粗细的选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津 中亚,63  0/0 ,0.8   流动性真的好, 其他品牌 好的 ,没有用过   。我  3 - 4  年看能不能用完一卷 ...

我也一直用这个,别的没敢试过,这个就不错哦

网友:
反正我是用铅锡的,还是号称63比例的,实际上都达不到,用起来需要的温度不是太高。还有,焊锡涨价太厉害

网友:
我以前屯了20公斤韩国高仕达的维修用 精密焊锡 配方特殊 焊点亮 永不氧化  现在绝版了

网友:
自己手工用还是合格含铅焊锡丝好用,纯锡主要是熔点高容易烫坏电路板。

网友A:
天津 中亚,63  0/0 ,0.8   流动性真的好, 其他品牌 好的 ,没有用过   。我  3 - 4  年看能不能用完一卷。

网友:
哪有用纯的,一般的焊接,纯的没法用

网友:
安立信、亚通63的不错。37+63=100是水锡的标准配方、

网友:
楼上都讲了焊锡,没讲粗细,搞维修0.5-0.8就行,不能再粗了

网友:
业余维修还是含铅焊锡好用,流动性好,熔点低焊点亮。我现在用的是韩国喜星素材,0.8mm1kg一卷的可以用几年。

网友:
我常用的焊锡丝,感觉都差不多。

网友:
千住的比较好用 流动性好,但具体看用在哪里

网友:
好焊锡太多太多,几百块上千块钱的都大把大把的。一般就买国产白猴云锡的63焊锡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
淘宝搜电子爱好者之家,它卖的63%含铅焊需的锡便宜又好用

网友:
烙铁用几十年了,直径从0.3-3毫米的铅锡焊丝都用过,就从来没用过纯锡焊锡丝。